又有怪事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04-12-15):
我的电直每次一开始好好的,过了30秒后在悬停动力下尾舵开始锁不住了,而且打满左舵也没用感觉电力不够,一开始以为是尾电机不行了,换了后发现一样.

网友:
不用说!又是混控烧了!小电直的混控就这得行!

楼主:
你确定吗?

楼主:
我的混控用了有一年多了,终于挂了.外表看不出来烧了.

网友:
你把混控打开细看!是什么混控?

楼主:
是飞达的混控,看什么部位啊?

网友:
看来还是用遥控器的混控好些

网友:
7777777  在 2004-12-15 04:44 PM 发表:

是飞达的混控,看什么部位啊?

看那八只脚的集成电路块有没有烧溶的痕迹!叫什么FET.

网友:
我的是E-SKY的,但我想应该大同小异吧?

楼主:
好的,谢了,你的混控烧了飞起来也这样吗?

网友:
可能是元件老化了,更换MOSFET 4410看看

楼主:
我不懂电子,MOSFET 4410是里面的哪个东西啊?

网友:
上图,会有人指点你哪个是4410!

网友:
8个脚的贴片元件,在输出的末级,应该不止一两个。找到推尾电机的,更换一个新的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找到了,在元件上有很小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