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LE无刷普及套装(请教高人怎样改)

楼主(2004-12-15):
日前我和danili买了分别买了两套ELE无刷普及套装(17A电调+外转子电机)。我的这套经过测试,测试结果是令人有点失望的。
    ELE网站上写着送一只GWS桨的,结果没送.联系ELE,他们说是肯补送,但却要另外再买东西才肯送.所以就暂时无法用7035桨测试了.只能用现有的7032桨和GWS 8040桨测试.
    先说说在家里测的情况。使用8.4伏镍氢电池,7032云舞桨下转速是10980转,拉力大概304克;8.4V镍氢,GWS8040桨下是9030转,拉力大概384克。7032桨下拉力跟我的那摔过的旧480有刷马达基本一样。如果用2600mAh7.4V狂模锂电推这套无刷,拉力更只有两百多克.
    8.4V镍氢拉力只有304克,实在跟ELE公布的数据相差得太远了.所以蛮失望的.根据ELE自己公布,7.2V锂电+7035桨,拉力就有340克;可我用了8.4V镍氢,电压比7.2V高,且不存在放电能力问题.拉力依然只有304克.如果用2600mAh7.4V狂模锂电测,拉力更加只有两百多克.
    请教各位高手,拉力不理想,是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怎样改才能发挥出无刷应有的威力?由于我同时也测了我的480有刷,7032桨拉力也超过300克,所以这是相对性测试,不存在测试不准的问题.(至少说明此无刷套装的拉力在8.4V下不比有刷强)
    实际试飞,用我的metalman一号下单翼,效果和我的旧480有刷差不多.
    由于手头没有11.1V锂电,所以无法得知使用11V锂电的效果.不过用8.4V镍氢的拉力都比ELE公布的7.4V数据要差,我估计即使使用11.1V锂电也达不到ELE公布的拉力.
    不知道改绕电机线圈会不会对性能有所提升?请高手指教!!

[ Last edited by metalman on 2004-12-15 at 15:50 ]

楼主:
ELE网站公布的数据
ELE 150PW 外转子普及无刷套装
全新外转子无刷套装,进入全新的无刷普及时代!
ESC17P+EMM15PW
电调:ELE / ESC-17P普及型无刷电调 持续工作电流>17A 重量18克

电机:ELE / EMM-15PW普通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重35克 KV值1450 大扭力 高转速!

配GWS/EP7035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40克 12V 540克

配GWS/EP706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390克 12V 565克

配GWS/EP803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40克

配GWS/EP905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60克
    11.1V 推力 590克

楼主:
这是用作与无刷套装对比测试的480有刷马达,同样使用8.4V镍氢+7032桨,拉力310克,由于摔过修过,新的时候拉力更强.

[ Last edited by metalman on 2004-12-15 at 16:54 ]

楼主:
另外说说电调,此无刷套装我暂时没有发现有咳嗽现象,至于线性则是一般般,对于飞普通特技机的我,可以接受.如果是飞3D的话,就略嫌线性一般了.
刹车功能的设置是没有记忆的,每次都要重设,有点麻烦;发射机开机前要预先打到最大油门,然后要快速打到底,才能开启普通模式.
另外以前用有刷电调都有开关,此电调没有开关,个人觉得有点麻烦.每次要拔电池.
总的来说,此套装各方面还可以,就是拉力太小了点.跟有刷差不多.

网友:
抱歉,因为初期配套的是高KV值的外转子电机,所以采用的是小直径的桨。

后来,改进后配的都是低KV电机 扭力更大,适合配更大的桨,如9050 等。因为最近业务太忙,网站上数据发布点较多,没及时更新和通知您,是工作人员的失误。非常抱歉!
有什么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提供9050的桨。

在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mosquito  在 2004-12-15 04:15 PM 发表:

抱歉,因为初期配套的是高KV值的外转子电机,所以采用的是小直径的桨。

后来,改进后配的都是低KV电机 扭力更大,适合配更大的桨,如9050 等。因为最近业务太忙,网站上数据发布点较多,没及时更新和通知您, ...

那么我的这款电机的KV值实际是多少?另外我用gws8040桨所得的效果也不理想.我也试过1047桨,也不理想.是什么原因?改绕电机线圈会有改进吗?

楼主:
有办法改进吗?

[ Last edited by metalman on 2004-12-15 at 16:54 ]

网友:
5IRC 有人发表过改造办法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15 03:30 PM 发表:

ELE网站公布的数据
ELE 150PW 外转子普及无刷套装
全新外转子无刷套装,进入全新的无刷普及时代!
ESC17P+EMM15PW
电调:ELE / ESC-17P普及型无刷电调 持续工作电流>17A 重量18克

电机:ELE /  ...

只能说辉盛的东西全全全全是垃圾、没一样好东西,包括舵机。好好的ELE怎么也开始卖这些垃圾产品了呢?

网友:
便宜就有人喜欢啊。虽然我手头用的都是GWS的产品,但是我推荐别人用辉盛,毕竟价格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网友:
我是不敢买辉盛的东西!!!!

网友:
deepsea97  在 2004-12-15 06:25 PM 发表:

我是不敢买辉盛的东西!!!!

我也不敢买,以前买的3个舵机没用几次全挂了,买了套外转子无刷套,电调回位,电机拉力更是
小的可怜。垃圾辉盛,垃圾产品。

网友:
我测试过辉盛的东东。不知是否是一样的东西。电压10V时,电流8.7A,7X3.2桨,转速12200。8.05V,6.4A,转速10100。9.7V,8.1A,6X4桨,转速11900。10.2V,3.3A,4025桨,转速14500。8.9V,11.9A,7X6桨,转速8900。7032的桨,用11V锂电效果好些。在大的桨,对于这个电机,个人认为,效果不是很好。
如果是用8.4V镍氢或7.2V锂电池组,你可以从饶线圈试试。直径0.48mm线,三角型法接,饶16T,转速可以在12000转左右。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15 at 20:19 ]

网友:
我认为用11V锂电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metalman  的烦恼,同情,还是买凤凰好。

楼主:
算是吃了螃蟹了.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15 08:09 PM 发表:

我测试过辉盛的东东。不知是否是一样的东西。电压10V时,电流8.7A,7X3.2桨,转速12200。8.05V,6.4A,转速10100。9.7V,8.1A,6X4桨,转速11900。10.2V,3.3A,4025桨,转速14500。8.9V,11.9A,7X6桨,转速8900。7032的桨 ...

看你发的数据,感觉和CD电机改的差不多呀!!!厚点的CD电机定子(6mm)1mm磁铁.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
听别人说这个电机可以改成3线,1047 8.4V  500g多.你试过吗?

网友:
一般的效果,时间上比有刷的长吗
要是长一倍也行啊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4-12-16 12:23 AM 发表:

一般的效果,时间上比有刷的长吗
要是长一倍也行啊

一倍,不可能吧!!

网友:
便宜自然有他的道理,对这么便宜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了,我用它玩飞翼总可以吧

楼主:
wbzd111  在 2004-12-16 12:37 AM 发表:

便宜自然有他的道理,对这么便宜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了,我用它玩飞翼总可以吧

的确是这样.把他当成有刷玩.因为拉力基本和有刷一样.

网友:
我们用来玩小鸦号 ,很好用,起码比有刷的强多了

网友:
wbzd111  在 2004-12-16 12:37 AM 发表:

便宜自然有他的道理,对这么便宜的东西不能要求太高了,我用它玩飞翼总可以吧

玩飞机效果肯定比有刷的好.

网友:
毕竟马达小了点~~~其实马达最高效率点和体积,重量基本是成正比的,也真的不要要求这个小马达的威力超越那些超级电机.

网友:
water  在 2004-12-16 01:56 AM 发表:

毕竟马达小了点~~~其实马达最高效率点和体积,重量基本是成正比的,也真的不要要求这个小马达的威力超越那些超级电机.

说得有理,总不能要求它象AXI的效果吧!能到AXI的效果辉盛就不是卖这个价了.

网友:
老大,你做的电机很好呀.
有没有用过AXI呀??不过说实在的我相信你的电机和AXI有得比,AXI并不是什么神话.
我有3个AXI,2208 2814 4130 都是效率1般般拉,就是功率比较大而已.
其实你做的2转子的,基本比2208好了,就是重多1点点而已.不过你的效率也高些

网友:
water  在 2004-12-16 02:09 AM 发表:

老大,你做的电机很好呀.
有没有用过AXI呀??不过说实在的我相信你的电机和AXI有得比,AXI并不是什么神话.
我有3个AXI,2208 2814 4130 都是效率1般般拉,就是功率比较大而已.
其实你做的2转子的,基本比2208好了,就 ...

我会努力的!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15 04:52 PM 发表:

有办法改进吗?

可否寄来我看看,因为我实际测试是可以达到上面的数据的。

另外也可以换购别的型号。

网友:
蚊子就是对自己销售的产品负责任!!敬佩!

网友:
害虫:ELE对你的电机感兴趣了,就看你的了

楼主:
mosquito  在 2004-12-16 09:38 AM 发表:

可否寄来我看看,因为我实际测试是可以达到上面的数据的。

另外也可以换购别的型号。

寄来寄去会花掉我很多邮费的.我只想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看有没有改进的方法.像现在这样性能只能达到和有刷相当,实在有点浪费.
不知道我收到的这款电机的实际KV值是多少?线圈线经和匝数分别是多少?

楼主:
另外在得知我收到的马达是低KV值大扭力后,我已尝试使用1047和1080这两种较大的桨测试.效果也不好,电流较大,但拉力不大.1047桨拉力大概260克,1080桨好点,有330克.以上测试使用的电池是8.4V镍氢.

网友:
我刚刚吃过螃蟹,感觉不爽!
首先价格上电调加电机要比FULLY380加25A电调贵五倍以上!
第二,重量吓了我一跳!经测试辉盛电调重30克,电机50多克,总80多克,fully380重70克,电调20克,总90克.两者相差不多.
第三,原配拉力没有想象的大,同电压下,直驱或者减速都不比380大多少.想玩3D还需改装才可能.
第四,寿命上讲,能把FULLY用坏的没有多少人把.
第五,省电上讲,无刷能占有刷的三分之二的好电量,无刷用锂电也未必都合适,楼主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多买一块镍氢电池,镍氢电池便宜寿命也长,有刷比无刷用的时间更长.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存在于辉盛的产品中,也不是不能解决的.比如更该饶线,或换更强的磁铁(我不知道这个CD电机里的磁铁是不是N48的),得到匹配的高性能组合.最后,要么能让无刷动力组在较低电压下比有刷动力组产生明显大的动力,要么使用高电压小容量镍氢电池,虽然时间短,但性能会强.性能与时间还是不易兼得.
  总之不成熟的产品,就是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啊!

楼主:
haofeifei  在 2004-12-16 03:35 PM 发表:

我刚刚吃过螃蟹,感觉不爽!
首先价格上电调加电机要比FULLY380加25A电调贵五倍以上!
第二,重量吓了我一跳!经测试辉盛电调重30克,电机50多克,总80多克,fully380重70克,电调20克,总90克.两者相差不多.
第三,原配拉 ...

同意.所以我也希望ELE可以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例如是否可以通过改绕线圈,更换磁铁等方法使性能有所改善,至少使性能超过有刷.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2-16 03:49 PM 发表:

同意.所以我也希望ELE可以尽快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例如是否可以通过改绕线圈,更换磁铁等方法使性能有所改善,至少使性能超过有刷. 我也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应该可以自己改.

网友:
这是买便宜而不成熟产品的代价喽。另外少量生产和批量生产的质量可能是有区别的。希望ELE能尽快改进产品,并给已买产品的玩家提供升级的途径。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16 03:30 PM 发表:

另外在得知我收到的马达是低KV值大扭力后,我已尝试使用1047和1080这两种较大的桨测试.效果也不好,电流较大,但拉力不大.1047桨拉力大概260克,1080桨好点,有330克.以上测试使用的电池是8.4V镍氢.

这个电机用电机我认为直驱大桨不是很好。我试过改饶线圈,1047桨,电压9.5V,电流11A,转速4600转。效率30%。这是我测试的最好结果。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16 at 20:57 ]

网友:
haofeifei  在 2004-12-16 03:35 PM 发表:

我刚刚吃过螃蟹,感觉不爽!
首先价格上电调加电机要比FULLY380加25A电调贵五倍以上!
第二,重量吓了我一跳!经测试辉盛电调重30克,电机50多克,总80多克,fully380重70克,电调20克,总90克.两者相差不多.
第三,原配拉 ...

辉盛18A无刷电调重是20克,外转子无刷电机是53克。你可以试试直驱7045的桨,11V锂电,效果会好些。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16 09:03 PM 发表:

辉盛18A无刷电调重是20克,外转子无刷电机是53克。你可以试试直驱7045的桨,11V锂电,效果会好些。

谢谢,我昨天称的电调,难道看错了,回头再看一看。
另外,请问上11.1V的话电流和拉力有多大?我手头上有7*4的浆应该可以吧。
我记得SUNRISE这样做:
重新绕线,0.34的线用三股14圈,用星型接法,7.4V供电时效率可接近80%,拉力在500g左右,电流约13A

该电机有两点小问题:
1 实际重量是50g,不是标称的35g
2 空载电流比较大,改造前是2A,改造后是1.4A (7.4V时,12V时更大,所以我不建议该电机用12V供电)

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

网友:
haofeifei  在 2004-12-16 09:13 PM 发表:

谢谢,我昨天称的电调,难道看错了,回头再看一看。
另外,请问上11.1V的话电流和拉力有多大?我手头上有7*4的浆应该可以吧。
我记得SUNRISE这样做:
重新绕线,0.34的线用三股14圈,用星型接法,7.4V供电时效率可 ...

7.4V锂电饶10T效果可能好些。

网友:
哦,我试试看。电机上的磁铁是N*8的,你知道那吗?

网友:
我看目前不够成熟的低端产品效率并不比有刷高多少,却比有刷贵多了,好处就是不用换碳刷。
如果你找一个十几年前的817A电机来改改,换上汝硼磁条,0.53漆包线绕12-15圈,也许会给你一个惊喜,重量才50克,电流并不比改制前大多少,碳刷也非常容易找到替代品加工,比现在的370实用,改的好也许不比380电机差。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省钱,817电机只要十元
要换的磁铁也很廉价

楼主:
gxlzhdx  在 2004-12-16 09:34 PM 发表:

7.4V锂电饶10T效果可能好些。

请教一下,应该怎样改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率和性能?我的目的是用7寸至8寸的桨,飞我自己的3A机.追求速度,不玩3D.希望拉力能差不多能达到ELE公布的数据就满足了.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砸?什么size的桨比较好?

网友:
对于我来说,如果这个套装能有原配480的拉力,而耗电减少30%以上,那我也满意了。毕竟现在飞6分钟换一个电还是不爽。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17 12:29 AM 发表:

请教一下,应该怎样改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率和性能?我的目的是用7寸至8寸的桨,飞我自己的3A机.追求速度,不玩3D.希望拉力能差不多能达到ELE公布的数据就满足了.该用多粗的线?绕多少砸?什么size的桨比较好?

对于这个电机,我觉得直驱7X5以下的桨效率好些。用3串锂电。GWS的直驱桨太薄太软,高转速下不太真实。我一般都用挑战者7032的桨,感觉效果要好些。我手上的这个电机原线圈是20T的,饶线工艺实在是不敢恭维。你可以用直径0.48mm的线饶16T-17T△接法试试。静态测试,7032的桨,11V锂电,10A,转速可以在13000转左右。△接法在直驱高速桨时,感觉动态效果好些。实际全动力飞行电流在8A左右。拉力在400-500克左右。应该是比有刷480电机要好很多。这个电机最佳效率在转速12000左右,输入80-100W左右。在大的输入功率,不太现实。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17 11:33 AM 发表:

对于这个电机,我觉得直驱7X5以下的桨效率好些。用3串锂电。GWS的直驱桨太薄太软,高转速下不太真实。我一般都用挑战者7032的桨,感觉效果要好些。我手上的这个电机原线圈是20T的,饶线工艺实在是不敢恭维。你可以 ...

多谢指点!毕竟定子的体积就那么点,超过100瓦不太现实。看来GWS的桨都是适合减速组驱动慢速机用的呢!

网友:
这么点小的电机,要它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真是难为它了。竟然能上100W,效率可想而知。有人竟然把它改成驱动1047的桨达到500克,真是太牛了,楼主何尝不试试

无刷有个最佳效率点,并不是电流越大越牛,前面的朋友说了,该电机带7*的桨会得到最佳效率。如果想上更大的桨,就要换电机,问害虫要点铁心,做个牛点的电机。

该种电机只能与370和380有刷比较,跟480比较就有点过了。仅从价格上比较,太单一了。无刷的技术含量主要在电调,马达可以自己做啦,通过实验取得好点的数据,是完全可能的。

楼主:
gxlzhdx  在 2004-12-17 11:33 AM 发表:

对于这个电机,我觉得直驱7X5以下的桨效率好些。用3串锂电。GWS的直驱桨太薄太软,高转速下不太真实。我一般都用挑战者7032的桨,感觉效果要好些。我手上的这个电机原线圈是20T的,饶线工艺实在是不敢恭维。你可以 ...

谢谢高人指点!我的这个电机本来就是三角形接法的.绕线工艺的确不好.我有一疑问:3细线并成一粗线比较好?还是直接用一条粗线绕更好?
另外有谁知道我这只电机的磁铁还有更换的必要吗?

网友:
这里有段录象,可以听下转速
http://bbs.it168.com/dispbbs.asp?boardID=147&ID=110126

[ Last edited by alexonline on 2004-12-17 at 17:58 ]

网友:
3根线是为了增加高速时候有效导电面积的,因为这个马达是6:1减速的.实际线圈工作频率大概是1K左右,最大线经不合适超过0.30.
原来磁铁是弧型的,为了和铁壳配合的,全世界就这个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好是坏,这个只有实验才知道.
要知道,其他牌子的电机都是和CDROM电机1样用四方的磁铁的,你试试看??

网友:
water  在 2004-12-18 03:06 AM 发表:

3根线是为了增加高速时候有效导电面积的,因为这个马达是6:1减速的.实际线圈工作频率大概是1K左右,最大线经不合适超过0.30.
原来磁铁是弧型的,为了和铁壳配合的,全世界就这个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好是坏,这个只有实 ...

意思是用0.3以上的线绕效果不好,要增加电流,减小内阻的话,可以3x:0.3(以下)的线束绕?

楼主: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2005-07-18):
好帖子
改装辉胜有了依据

没条件加工电机底座和换轴轴承n48,只好打线圈的注意了!

网友:
外电机用大直径螺旋桨能发挥最佳效率,用小螺旋桨不会得到很高效率,我用辉盛套装飞了很长时间,以前用380电机飞总觉得电流太大,飞行时间太短,现在用辉盛套装一次充电可飞行50分钟左右,价格便宜,不能要求太高啊

网友:
外转子对负载敏感,我用辉盛外转子,9050直驱桨,7.4v2200mah装在小旋风上,满动力推重比肯定大于1。换9070慢速桨一下子推力下降很多,出手就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