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混控器啊?

楼主(2004-12-15):
什么是混控器啊 ??第一次听说,以前很少研究
遥控器
~~~

网友A:
混控器就是一种同时控制两个通道的电调,成一定比例关系,多用于直升机的尾浆控制。

网友B:
常见得V型尾翼的滑翔机就需要。

楼主:
哦 明白 明白~~~~~~就这么简单阿~~~~~~

网友C: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A:
小方
在 2004-12-15 10:01 PM 发表:
弄个好遥控器,还要啥混控器,呵
只用好的遥控器,你能把直升机飞上天?不累死你才怪。

网友D:
常说的混控器有两种,一种是直机的,用来自动协调尾桨输出的动力,抵消自旋力矩,一般都和陀螺仪一起使用。另一种是固定翼用的,常用于襟副翼混合控制和V尾控制这两种场合。对于固定翼的襟副翼混控和V尾混控功能,上一点档次的遥控都可以在发射端完成,不需要在接收端再增加混控器实现的。
[ Last edited by danlli on 2004-12-16 at 13:25 ]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只用好的遥控器,你能把直升机飞上天?不累死你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