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什么电池飞亚托450X时间最长?

楼主(2004-12-15):
我用12V、1800ma的锂电只能飞10分钟!谁有好的电池推荐!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网友:
其实不关是电池的问题,如果齿轮搭配不好的话飞行的时间也不会很长的。

网友:
我用13T齿,400L电机,商场的梦幻锂电,飞行时间12分.
感觉不过瘾,不知还有什么办法飞久点??

网友:
关键还要看你怎么飞阿。。

网友:
没有称过,今天换了15T的,感觉好多了,特好飞.
但是对电池很挑剔,低于10C放电的锂电,飞不了多久就不行了,可好电池不便宜啊!!!!!
还有就是电机温度太高,冬天还将就,夏天就惨了.
对了,有空来贵阳一起飞.

网友:
你试试下回买配件的时候用亚拓的LP,或者锂电。不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ELE?

网友:
我用的是商城的酷炫锂电,其实大陆的锂电要优于台湾,台湾模友也这么评价,只是要买到好牌子才行.
最近ELE推出的10C锂电不知怎样?

网友:
试一试,我打算买2组ELE的1600和1800

楼主:
gaonel  在 2004-12-16 06:39 PM 发表:

你试试下回买配件的时候用亚拓的LP,或者锂电。不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ELE?

我的机机配置:FUTABAFF7、PG03、亚托RCM-BL400L无刷电机+亚托RCE-BL25A电调、ELE1800ma锂电。

[ Last edited by joejoewang on 2004-12-17 at 09:31 ]

网友:
我用的幻影1950mAh效果不错

楼主:
vidct  在 2004-12-17 02:53 PM 发表:

我用的幻影1950mAh效果不错

可以飞几分钟?

网友:
其实也不短了,台湾那边也就13、4分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可是他们飞的都是3d动作啊!我只是随便飞飞,还不敢飞高.

网友:
而且不敢连续飞时间超过半分钟!!!

网友:
hyf  在 2004-12-17 10:29 PM 发表:

而且不敢连续飞时间超过半分钟!!!

啊,这是为什么?无刷太烫?

网友:
感觉动力不行了,他自己会掉高度,直至落地!
你没有这种现象吗?怎么调的??什么电池?

网友:
看看你的PITCH是否太大了,要调小些,正常停旋应该在6A左右,1800MAH放电也就4C不到,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400l的电机电流可能高1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