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步进电机自制舵机!

楼主(2004-12-15):
步进
电机
应该是用脉冲来控制其转动速度的,其精确性非常地高。用到遥控飞机上一定很爽!!!
虽然国外已经有现成的产品了,但是对于国人而言太贵了!!!
讨论:步进电机做
舵机
的各种思路,电路图,控制机理等!!!!
本人可为其写驱动程序!

网友A:
先做无刷电调吧,原理是一样的。
步进电机的程序,电路,单片机的教材里一般都有的。

网友B:
丢步了看你怎么救~~~~~
步进电机的扭力实在是太小了~~(同重量)

楼主:
哦!!回头恶补一下!!!步进电机控制应该可以不用电位器的说!!那样起不是很爽!!

网友C:
没有可靠性,丢步就惨了,复位也麻烦

楼主:
丢步!!!普通舵机也有坏的时候!!!丢步!!应该在某种情况下说是小问题!!!

网友D:
要做小实在是很难的,电机精度要求太高了!

楼主:
我当然知道步进电机是无刷了!!我这里还有好几个呢,全是从部队搞来的,加上脉冲可以玩飞机的说,速度超快,测了下拉力,用1000多克以上也!!不过电机200多克了!放飞机上只能做练习机用,不是很爽!!!

网友E:
无刷电机(包括步进电机)启动慢,用在舵机这种需要高速换向的地方不太合适吧。
再说做成很小的能装在舵机里的步进电机控制板也困难吧,特别是微型舵机。还有成本问题吧,不然各大厂商怎么会都用有刷电机做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