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夸了蚂蚁的六通接收机……

楼主(2004-12-15):
刚夸了蚂蚁的六通接收机……就出毛病了……

今天往新做的板身F16上面装设备,接收机就是刚从飞翼上拆下来的蚂蚁的六通,通电……全无反应,换晶体也是全无反应。

刚刚在前面的贴子里夸这个接收机从没失控过,这么快就………………

拆下来检查检查再检查,万用表量,示波器看,折腾了半下午,总算找到故障点了,嗬嗬,说出来就很简单了,电源输入端的滤波电感接触不良,应该是跟着飞翼无数次的亲吻地球造成的,把这个电感焊下来自己就断成两半了,好在我还有些贴片的存货,嗬嗬,立马找出一个大小差不多能放上去的韩商,接收机就起死回生了。

网友:
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
玩航模懂电子就太方便了

网友:
呵呵,佩服佩服.

网友:
要想用好的设备,就要有足够的米啊,哎!

网友:
aimo  在 2004-12-18 12:46 PM 发表:

不用哦,可以用单位的,也可以淘二手的啊,总之是不择手段

网友:
哈哈~7楼的,你在哪个单位?我去你那边应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