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浪人请进

楼主(2004-12-15):
请问我也想用摩托车运飞机到玩的场地但不知机翼能不能分开两半来拿.如果能要不要经过加工能解释一下吗?机型是AT40/京商的练习机.谢谢!

[ Last edited by 期期看见阳光 on 2004-12-15 at 21:16 ]

网友:
期期看见阳光  在 2004-12-15 09:14 PM 发表:

请问我也想用摩托车运飞机到玩的场地但不知机翼能不能分开两半来拿.如果能要不要经过加工能解释一下吗?

要先看你的飞机结构是不是支持机翼对插(就是不需要粘接,机翼对插用螺丝固定在机身上),如果支持这样就最好了,如果不支持那就有点难了,需要有熟练的手工改变原来的结构,例如在两个机翼跟部本来需要粘接部位做加强处理(用玻璃钢或木材),然后做出连接杆,并设计好螺丝固定的位置,把原来用橡皮筋固定的方式改成用抓牙螺丝固定,为了加强机翼抗折能力,最好像赛斯纳那样做个斜拉杆。到了飞行场地在安装调试。给几张图片你参考。

玩模型只要在不影响飞行性能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改进,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当然,购买模型或制作模型的时候能考虑到就更好了。

这是对插定位连杆和预留定位方孔

这是赛斯纳的机翼斜拉杆的式样

这是机身上用于机翼前缘定位销安装的两个预留孔

这是机身上固定机翼后缘的抓牙螺丝孔

机翼前缘的定位销和后缘的固定螺丝孔

安装好了再用铝板条做这么个加强条,防止螺丝面积太小,在飞行时对机翼压力过大导致的折翼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4-12-16 at 09:24 ]

网友:
你的飞机安装说明上要求粘牢吗,是螺丝固定还是橡皮筋固定

楼主:
非常谢谢!上图是京商40的练习机吗?翼是对插式的吗?有什么地方是你加工过的呢?我现在还没选好买什么样的练习机.可否介绍一下?

[ Last edited by 期期看见阳光 on 2004-12-16 at 08:39 ]

网友:
真是好方法

网友:
期期看见阳光  在 2004-12-16 08:37 AM 发表:

非常谢谢!上图是京商40的练习机吗?翼是对插式的吗?有什么地方是你加工过的呢?我现在还没选好买什么样的练习机.可否介绍一下?

关于京商40练习机的图片连接发到你短信了,你可以参考看看。

你如果购买还需另配
马刀桨大约13-15元一只
桨罩(建议用铝罩)22-28元一只
发动机40-46的大约300-400元
启动机   大约100-180元
其他象舵角调节器,拉杆,舵角什么的飞机套件里都有,安装只要照说明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另,它的机翼就是这样设计的,携带很方便,我觉得通过加强处理是可以胜任一般练习飞行的

网友:
我准备把两轮摩托车,加一个边轮一个船型车斗,变成侧三轮(俗称“跨子”),并能方便拆装,好不好!?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是开“跨子”的,“长江750”“东海750”我都开过,挺棒的!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12-16 10:45 AM 发表:

我准备把两轮摩托车,加一个边轮一个船型车斗,变成侧三轮(俗称“跨子”),并能方便拆装,好不好!?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就是开“跨子”的,“长江750”“东海750”我都开过,挺棒的!

呵呵,我曾经拥有一台长江750,跑起好爽啊,但是油耗就恐怖哪,那时候兄弟们都叫他战车,最多上面蹲了8个人,还一样的跑,你说的主意不错啊,我现在的250不改一下真可惜了,好像这种边斗有卖的,南方125就有这种边斗配。实在不行我再花个500-600买台二手750去,修修专门运模型用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4-12-16 10:57 AM 发表:

呵呵,我曾经拥有一台长江750,跑起好爽啊,但是油耗就恐怖哪,那时候兄弟们都叫他战车,最多上面蹲了8个人,还一样的跑,你说的主意不错啊,我现在的250不改一下真可惜了,好像这种边斗有卖的,南方125就有这种边 ...

对!你说的南方125的边斗我也听说过,在说明书上也看见过图片,就是北京不让装,也不让卖。
你们那儿行吗?怀化是那省的?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12-16 11:09 AM 发表:

对!你说的南方125的边斗我也听说过,在说明书上也看见过图片,就是北京不让装,也不让卖。
你们那儿行吗?怀化是那省的?

湖南省的,这边交警忙找钱,暂时没兴趣管你改装,我看到过把马车改柴油机在路上跑的,才叫NB啊。北京肯定不行啊,不过你可以在摩托车两边加货筐(做个不锈钢的),飞机、机翼插在里面运啊看过运猪的吗,人家活猪都可以运2头,哈哈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个破气车可用,等气车报废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