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推进

楼主(2004-12-16):
油船大家都在玩单浆,有没有玩双浆的(单发的)??

网友:
可以的啊?
也许没人会这么做吧...

网友:
多此一举...
有必要吗?

网友:
其实费力省功,省功费力
物理上学的:)

网友:
单机双桨你不觉得效率会降低吗?

网友:
没错。要么就双机双桨,要么就单机、单桨。否则那传动系统的损失是很不划算的。

网友:
双机双浆不可能保证转速的一致,
单机双浆是不是动力会损失好多啊?!
所以还是单机单浆好吧?

网友:
你找找以前的粘子,有的.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4-12-16 05:39 PM 发表:

双机双浆不可能保证转速的一致,
单机双浆是不是动力会损失好多啊?!
所以还是单机单浆好吧?

用上混控没问题,甚至都可以把舵省掉,如果你对转弯的速度要求不高

楼主:
我感觉双浆在方向上能好控制吧。起码不会偏航或者船身向一头歪。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ss  在 2004-12-16 09:15 PM 发表:

我感觉双浆在方向上能好控制吧。起码不会偏航或者船身向一头歪。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相关性

网友:
ss  在 2004-12-16 11:02 AM 发表:

油船大家都在玩单浆,有没有玩双浆的(单发的)??

当然有了,你可以问一吓(大飞0034)他就有一条这样的船了。

网友:
单机双浆机械部份动力损失太大,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