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气管的菜问题

楼主(2004-12-16):
一个谐振管和普通的管子有很大的区别吗?
另外自己可以自制吗?听说谐振管的容积最好是
发动机
容积的10倍,这样效率最高或者是噪音最小。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请高手来指点。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研究过~
只知道可以增加发动机的功率~
可能没有噪音的最小说法~~~~

楼主:
商店里卖的管子是什么材料的?太贵了,可不可以到氩弧焊那加工一个。

网友B:
好象不能自己做吧~排气管为了不增加排气阻力才设计成比汽缸溶剂大10倍的~谐振管不知道是不是~~买个2手的谐振管也不贵啊~比自己做要合算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