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R6000sp版配飞高的接收机的吗,进来介绍一下

楼主(2004-12-16):
我的遥控是DR6000SP版,频率40M的,81频道。现在想配个飞高的接收机(主要是价格好),想问问朋友们飞高的接收机可以配DR6000吗(我这种),配了后有什么不同(距离、接受灵敏度、抗扰力等等)

网友:
好象飞高还没有推出SANWA版本,目前只能在JR和FUTABA上使用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2-16 12:29 PM 发表:

好象飞高还没有推出SANWA版本,目前只能在JR和FUTABA上使用

哦!但是他们有用过的说可以。

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多多指教啊。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RD6000输出的PPM信号的编码时间参数怎样呀!跟双叶(Futaba)差不多的话就可以兼容啦。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2-16 12:29 PM 发表:

好象飞高还没有推出SANWA版本,目前只能在JR和FUTABA上使用

可以用的!我不久前就帮朋友在老孟那里配了个飞高接收机,飞电3D机很好.不过是RD8000的,也是40M的!RD6000应该也能用的!!!可以问问老孟啊!!!他最清楚啦!!!!!!!!

网友:
我用VG600配飞高8通,,,很好用,,,,我的是36M

网友:
可以。MOD传送模式选择PPR
注意:飞高接收机晶体选择与发射机同频率的FUTABA兼任晶体!

网友:
我的也是rd6000发射机36m频率,配飞高8通接收机2个,可以用,但是接受距离有点近,不拉天线10米就抖舵,2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