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亚托有问题!请飞过的给解答!

楼主(2004-12-16):
各位飞过亚托450X的摸友,我刚装好的亚托450X,只是在地上“爬”了几个来回,做了几下“蛙跳”无刷电机烫的摸不得!是什么原因?另外,尾巴太灵敏怎么解决?我用的是PG-03的陀螺,GWS的微型舵机。总的感觉还算平稳!比小的电直是好飞!先谢谢将要给指点的摸友!

网友:
齿轮比注意,螺距注意,旋停螺距大约6度,螺距不要太高

网友:
看看这个吧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t=1536
不过电机应该都是挺热的,70-100度~

网友:
电机70-100还算正常的.

网友:
电机转速不够/电池电压太低/螺距没调好/技术差点。

楼主:
副驾机员  在 2004-12-16 05:03 PM 发表:

电机转速不够/电池电压太低/螺距没调好/技术差点。

老弟!马达温度高和我的技术没关系吧!

楼主:
dmagic1  在 2004-12-16 03:41 PM 发表:

看看这个吧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t=1536
不过电机应该都是挺热的,70-100度~

这算是正常吗?真的?

网友:
当然越低越好了,不要误导。在保证了螺距合适+齿比合适+主齿与大齿咬和合适+皮带合适后(可能还有没想到的),再热也就没办法了。

网友:
除了以上建议,
再看看是不是铜齿和大齿靠得太近,
要求有距离,转桨时可以刚好容易转动无刷电机为宜.

网友:
用的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
vidct  在 2004-12-18 07:46 PM 发表:

用的什么无刷电机?

是亚托的400L无刷电机!

网友:
齿轮比配搭不好,电机过载也会引起电机温度升高的!建议尝试多几种齿轮组合,找出最适合的配搭!!!

网友:
我想原因主要是螺距设定不当。
还有马达小齿与大齿的接合要留一定间隙。

网友:
对了,马达小齿与大齿的接合一定要留间隙,不能靠太紧,要不然电机肯定烫的,按说明书调节连杆的长度,一般不用怎么调,螺距大至都对的。

楼主:
好象和螺距没关系!主要是我图省钱,买的是17A普及型电调的原因!换个亚托原装25A电调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