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配,甲醇蓖麻油和硝基甲WAN是什么比例

楼主(2004-12-16):
我飞油直,初学阶段,主要在练悬停了,需要多少含量的油啊???是按体积比例还是什么别的配油?谢谢各位了。

网友:
ss  在 2004-12-16 09:26 PM 发表:

我飞油直,初学阶段,主要在练悬停了,需要多少含量的油啊???是按体积比例还是什么别的配油?谢谢各位了。

按体积比例.悬停素油也行的只是发动机稍抖点..加硝基要稳得多但要调主油针.

楼主:
硝基甲烷5%蓖麻油20%甲烷75怎么样??%

网友:
楼主啊,应该是甲醇,不应该是甲烷。
我也在想如果能自己配油该多好,可以节约很多钱

网友:
ss  在 2004-12-17 07:12 PM 发表:

硝基甲烷5%蓖麻油20%甲烷75怎么样??%

混合后放一夜后过滤.再加硝基.好用的.偶一直是这样的.甲醇80也行的.

网友:
还是我的配方最简单..蓖麻油20%甲烷80%  配好后都没有过滤就直接飞...也可以...哈哈...我用的是三叶的36发动机.......现在只是练练悬停.
                                                      我是新手.

网友:
自配燃油一定要过滤,连沉淀法不行!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3 07:36 PM 发表:

自配燃油一定要过滤,连沉淀法不行!

楼主:
我用的 都是试剂,纯度都在99.9还用过滤吗?另外我配后油逐渐发红是怎么回事?

网友:
ss  在 2004-12-24 08:59 PM 发表:

我用的 都是试剂,纯度都在99.9还用过滤吗?另外我配后油逐渐发红是怎么回事?

吸水后会变色.发红的没见过

网友:
过滤是因为蓖麻油跟甲醇混合后会生成沉淀物,所以要过滤!!发红也没有见过,变绿就见过!

网友:
我赞成上面说的1比4混合配。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3 19:36 发表:

自配燃油一定要过滤,连法不行!

我连沉淀都没有..配好就飞..也没有事.噢..

网友:
我的配比是20%蓖麻80%甲醇~这样飞短时间没事~但是时间长了就有点过热了~富油发动机的跟随性就不好了~最好还是添加硝基这样发动机比较稳定好调~

网友:
温州模王  在 2005-1-1 21:17 发表:

我连沉淀都没有..配好就飞..也没有事.噢..

你搞二台同型全新发动机,一台用过滤的油,另一台用没过滤的油,一直用到报废,看哪台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