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履带的郁闷

楼主(2004-12-16):
郁闷中,钻的孔总是不直。谁有好办法?

网友:
不错吗。已经做出样子来啦。打这两个孔用手工难度太大。暂时还没啥好办法。

网友:
先把电钻固定好了,再做一个简易的使履带块可以平行推动的平台,调整、找准、固定好平台,打吧,1000个都没问题,很适合小规模生产。
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也做个简易夹具,推动履带块钻孔,毕竟有一定的数量啊,别搞出来了一双手三对指头挂彩(玩笑话,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
早日成功!!!

[ Last edited by 拖拉机 on 2004-12-17 at 01:12 ]

网友:
削耳和履带销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
你已经很厉害了!手工制作的还这么整齐漂亮,佩服啊.
我也是用手钻钻孔的,若没有工具配合,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把孔位钻好的,
我的履带很毛糙,外观比较差,但由于履带精度是用链条保证的,所以在使用上影响不大,
我用小钻头在履带板的两头分别钻,钻通后再用大点的钻头通一回,那样就能穿履带销了,
但这个方法用在你的履带制造方案上就行不通了.

网友:
如何固定?

网友:
那些黄黄的是不是环氧树脂板板?
这种板一般的钻头好象钻不了几个孔就会报废的建议用合金钻头

楼主:
老刀把子  在 2004-12-17 09:46 AM 发表:

削耳和履带销是如何固定的。

中间连接器和端连接器是线切割的,端连接器的孔是1.9
毫米,配合2毫米的自行车幅条,过盈配合加螺丝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同志们别造履带 这种办法不行的 用我说的办法 25H 摩托车的高速链+M4的拉钉+0。5MM的铜皮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我的图就是发不了啊 急死我了 千万不要走弯路啊 我说的材料市场上都能买到的 大家只要动动脑和手就能想到的 我没有数码相机啊 大家先作坦克 别的地方把 履带的制造就交给我好了 包你满意 1:10 1:12 都能的 大家在等几天等我弟弟从日本给我带相机带回来就给大家发图 我包同志们满意啊

网友:
中国造  在 2004-12-17 09:48 PM 发表:

同志们别造履带 这种办法不行的 用我说的办法 25H 摩托车的高速链+M4的拉钉+0。5MM的铜皮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我的图就是发不了啊 急死我了 千万不要走弯路啊 我说的材料市场上都能买到的 大家只要动动脑和手就 ...

好呀,我们等着啦,别让我们空欢喜一场啊

网友:
不会的 俺说到就一定样你满意

网友:
中国造  在 2004-12-17 09:48 PM 发表:

同志们别造履带 这种办法不行的 用我说的办法 25H 摩托车的高速链+M4的拉钉+0。5MM的铜皮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我的图就是发不了啊 急死我了 千万不要走弯路啊 我说的材料市场上都能买到的 大家只要动动脑和手就 ...

坚持要造的。按你的方法,那每卡瓦的履带怎么早?

楼主:
中国造  在 2004-12-17 09:48 PM 发表:

同志们别造履带 这种办法不行的 用我说的办法 25H 摩托车的高速链+M4的拉钉+0。5MM的铜皮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我的图就是发不了啊 急死我了 千万不要走弯路啊 我说的材料市场上都能买到的 大家只要动动脑和手就 ...

我的吕所有零件都已做出来了,现在正在打孔,逐节安装,肯定要试一试的啦,比例是1/12
的,线切割的精度应该是有保证的。到是若不好用,再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好牛比啊。线切割都用上了。那成本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