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辉18A无刷电调该怎摸设置?

楼主(2004-12-17):
从没用过无刷电调,,请问大虾们此款电调该如何设置,还有什麽注意事项吗?谢了

网友A:
电调要设置吗?没听说过

楼主:
请问接上电池就能用了吗? 比如说油门杆的位置

网友B:
先开发射机,将油门杆推至最大,然后再接通飞机(接收机)电源,可听到无刷电机发出滴-滴两声,稍等几秒,再将油门杆拉至最低,无刷电机这时会响一声,(说明已解除刹车),OK!可以飞了!......
如果油门拉至最低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电源,就会带刹车了......

网友C:
盛辉这个不用设置

楼主:
哦,谢谢楼上两位了,另外,带刹车是什麽意思?小弟还不大明白

网友D:
刹车--螺旋桨在旋转时,油门拉到底,螺旋桨立即不转,没有惯性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