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中的数控铣改造方法(超强)

楼主(2004-12-17):
步进电机两个
刻字机一台
步进电机用齿轮箱两个

方法:把刻字机的X轴电机线和Y轴电机线引出,在输出线上加转换开关以便转换。
将步进电机装入齿轮箱分别接入铣床的X轴和Y轴。
改造就完成了。
调试,在刻字软件上画好要铣的图,运行,看铣床的行程和软件上的图纸比例,下次画图时就按比例画好就可以上件加工了。

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雕刻机吧? 刻字机怎么铣啊?

还有好像这个方法只能搞定两轴,数控铣需要3轴联动啊

[ Last edited by pinguo on 2004-12-17 at 10:03 ]

网友:
刻字机肯定不行了,没有Z轴,只有X和Y,如有条件,还是用雕刻机吧,不过价格不便宜啊,在3万左右,1200MM*900MM的吧,我们做这个产品,台湾的皮卡。

网友:
用3万的雕刻机不如直接买便宜的数控铣了!

我打算用微型铣床来改,用雕刻机的控制系统,用X3控制在1W出头  如果用 X1改,可以控制在6000元左右

网友:
呵呵,也是了,要不然就不用DIY了。

楼主:
这样改出来的数控铣是肯定没有Z轴的,不过只有X轴和Y轴也比手动铣强很多了,可以铣一些平面的东西。起码可以铣出形状。至于其它就可以分步来铣,速度应该很快。
另外就是成本低,一个二手的刻字机也就一两千元,所以我觉得是有改造价值的。

网友:
那主轴怎么解决?刻字机用的刻字刀用来加工金属肯定不行啊,还得改主轴电机和夹具呢

网友:
版主,你们说的话能不能再通俗易懂一点,谢谢^_^

网友:
fangyu82528  在 2004-12-17 04:29 PM 发表:

版主,你们说的话能不能再通俗易懂一点,谢谢^_^

有理

网友:
500元就可搞定二手刻字机了。
全新的80CM宽幅的刻字机好像只有1200到1400元。楼主的办法不错,一般的小铣床改两个轴就很不错了,能提高很多效率,准确度也提高。但用刻字机改不如只买块刻字用的主控板合算,估计不会很贵的。
楼主买的小铣床多少钱?

网友:
我有点建议不知道行不行,我还没接触过铣床,也不知道小型铣床要多少钱,我想既然是2轴的控制系统就可以改的话,那么那种老是的宽副针式打印机也应该可以改的,在请问一下,现在的微型洗床要多少钱一台,谢谢

楼主:
我们这里要1500元一台铣床。

楼主:
这款钻铣1500元,照上面兄弟说的,一台半数控铣只要2000多元就可以搞掂了。
现正在筹集零用钱准备开工。

网友:
根本不能直接连线,建议你把电机的参数看看

楼主:
Why?
步进电机是一定要加齿轮箱的,因为刻字机的速度是很快的,铣刀没法走那么快。

网友:
祝你成功!记得拍照留恋

网友(2005-02-02):
呵呵,你做的这个精度肯定不行的

网友:
关键是丝杠的虚位怎么解决,个人认为机械部分比电气部分难得多

网友A:
雕刻机的强度刚性肯定不够啊

网友B:
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