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想在小钻床上加小拖板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4-12-17):
坛子里面有好些模友都拥有小钻床
想加一个小拖板来实现铣床的功能。

这个想法很实用,但是有几个问题。

1  小拖板的安装孔的位置往往和小台钻预留的位置不匹配。 要找刚刚合适的小拖板很难。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钻床安装孔,或者加装一块过渡钢板来解决。

2  小台钻Z轴(也就是上下)的定位问题!,有一部分小台钻是有Z轴自动回位功能的(就是手放开上下手柄后,钻夹头会自动向上走,回到初始位置),在做铣 床 工作时,要求Z轴有很高的定位精度和一定的强度,用手拉着Z轴的手柄来铣是不现实的,所以有自动回位功能的小台钻,必须让自动回位功能失效,而且还要增加定位功能。这个问题对于没有机加工条件的模友来说可能比较困难。

3  普通钻夹头的夹紧能力问题(这是最要命的!!)普通小台钻一般都是配3爪小钻夹头。这种夹头是用来夹钻头的,如果用来夹铣刀
是夹不住的,因为铣刀在做铣工件的时候,切削受力非常大,我试过,用13MM的钻夹头夹4MM的铣刀来铣平面(铝合金)都会打滑!所以必须用专用的铣夹头

  但是铣夹头一般都是用圆锥角(莫式锥度)的方式来安装到铣床上,这点在小台钻上不具备!
要改的东西就太多了。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模友们指点。

网友:
受教了,版主什么时候铣几个件给我们研习一下下。

网友:
小钻床上加小拖板

一般铣木料还是可行的,

难以买到合适小拖板,干脆自己diy,只是精度差点吧?

网友:
如果细心还是可以解决精度问题的,版主通常喜欢把机械的改成数字的,哈哈:)

网友:
普通钻夹头的夹紧能力问题(这是最要命的!!)普通小台钻一般都是配3爪小钻夹头。这种夹头是用来夹钻头的,如果用来夹铣刀
是夹不住的,因为铣刀在做铣工件的时候,切削受力非常大,我试过,用13MM的钻夹头夹4MM的铣刀来铣平面(铝合金)都会打滑!所以必须用专用的铣夹头

哈哈!那你可以把刀的根部,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不就可以了吗!!!
夹不住的话,不用说是铣刀,钻头都会出现打滑!
这么简单的问题!
自己改进,省钱!!!!

网友:
我在用摇臂钻价8毫米的铣刀都从未出现打滑过;很简单的吗!看上面的!

网友:
关键是小拖盘多少钱一个,,,,,,

网友:
关健是怎么能买到便宜的小拖板。

楼主:
wjjboy  在 2004-12-17 06:44 PM 发表:

哈哈!那你可以把刀的根部,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不就可以了吗!!!
夹不住的话,不用说是铣刀,钻头都会出现打滑!
这么简单的问题!
自己改进,省钱!!!!

听起来不错啊,,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上个草图。 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没理解,请赐教,谢谢了^_^

[ Last edited by pinguo on 2004-12-20 at 11:31 ]

网友:
要把住轴的间隙调整一下,不然会把铣刀打坏或损坏住轴

网友:
我以前买的台钻,经销商以次充好, 好象有很明显的水平摆动间隙,

是不是要更换里面的滚珠轴承啊!

网友: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制造质量粗造的原因,不能改铣床

网友:
pinguo  在 2004-12-20 08:38 AM 发表:

听起来不错啊,,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上个草图。 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没理解,请赐教,谢谢了^_^

    是这样吧

网友:
pinguo  在 2004-12-20 08:38 发表:

听起来不错啊,,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上个草图。 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没理解,请赐教,谢谢了^_^

在车床上用分度头来配三爪卡盘,加以砂轮机磨就可以了!不过这个车床用的砂轮机价格有点贵!
西马特的好象要650元左右,分度头就更贵了,要1200元!
要便宜,你自己做个车床用的纵向进给的渡板固定一抬小型砂轮机就可以了,这样加工精度也是很高的!

网友:
hnvvv  在 2004-12-20 16:39 发表:

我以前买的台钻,经销商以次充好, 好象有很明显的水平摆动间隙,

是不是要更换里面的滚珠轴承啊!

你不要改动,钻床就是这样的;钻床的加工精度只是垂直的一面!

网友:
wxyyz  在 2004-12-20 20:22 发表:

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的!只是要控制好三面的磨削尺寸一样!最好用百分尺量!

楼主:
呵呵,这样弄一把铣刀的成本也不少了,要是模友手里只有小钻床,那怎么加工呢??

网友:
铣刀头这么硬,怎么铣呀,卡后能保证同轴吗

网友:
铣刀是HSS高速钢作的,并非不能用其他铣刀加工,只不过你不会去发现!

网友:
其实自己加工金属件宜多用磨削,进给小些,切削力小,还可以放宽对床身刚度的要求,砂轮也不贵。

网友:
pinguo  在 2004-12-22 08:36 AM 发表:

只有小钻床,没有砂轮机怎么磨?

连小钻床都没有又怎么办?

网友:
改起来不是难题,我就是这样改的用起来还行.

网友:
pinguo  在 2004-12-22 08:36 发表:

只有小钻床,没有砂轮机怎么磨?

连小钻床都没有又怎么办?

楼主:
wxyyz  在 2004-12-22 11:34 AM 发表:

连小钻床都没有又怎么办?

那就全省了

网友:
没有小台钻,那就用锉刀,但钳工水平要好才行

楼主:
fhp12  在 2004-12-24 01:13 AM 发表:

没有小台钻,那就用锉刀,但钳工水平要好才行

锉刀用来锉铣刀可能锉不了啊。。。。特别是合金钢材质的

网友(2005-04-14):
1,钻夹头和钻头除油,
2,用一把旧的螺丝刀(>200mm长度)代替原短杆,加大锁紧力.试验一下吧!!!

网友(2005-10-31):
接受教育。但我只能看到文字,图片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不错啊,,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上个草图。 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没理解,请赐教,谢谢了^_^

[ Last edited by pinguo on 2004-12-20 at 11:31 ]

圆端面相隔120度铣削一个平面,端面就成等边三角了,这样三夹头很容易夹住。
回答应该没错吧?

网友:
换个最好的夹头,烟台和台湾合资的80元一个的,我用过,精度和夹紧力都很好,能把台钻改成简单的铣床,当然台钻的主轴精度要非常好(摇起来一点间隙都没有)。到二手市场找些老的国标台钻很多都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