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又来了!

楼主(2004-12-17):
450X我看有的是尾巴向左摆,有的向右摆,我的是太灵敏,几呼不能碰控制尾舵的摇杆!是不是我的摇控器太差了???

网友:
在保证安装正确的前提下,调小陀螺仪的感度。另外你的遥控器要是有上下根轴,请取消,或者重新设定。

楼主:
gaonel  在 2004-12-17 04:06 PM 发表:

在保证安装正确的前提下,调小陀螺仪的感度。另外你的遥控器要是有上下根轴,请取消,或者重新设定。

我的摇控没这些东东!是老的FUTABA四通摇控!以前用来飞固定翼的.原来有很多人说不能用在直机上,但事实上,我还是把450X飞起来了.因为没什么可以调整的东东,装上就能飞起来,只是的确不是太好控制!尾巴太灵敏了!就象我上面说的,摸都不敢摸!一摸就猛摆尾!放手就好了!

网友:
可能4通的,就是这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我的陀螺仪装反了!(应该说没装对)我把陀螺仪改装在机身側面,尾巴就稳定了!可以旋停.我是在八平方米左右的客厅旋停的.相对小电直来说非常稳定,只要调好微调,几呼没有象小电直一样的向左側滑动就能离地!只是四通道的老FUTABA的确没有高级摇控那么柔和,动作生硬!
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陀螺是什么型号

楼主:
haidong305  在 2004-12-30 10:33 AM 发表:

你的陀螺是什么型号

PG-03

网友:
接受机几通,

网友:
请问你的螺距是怎么定的?

楼主:
油门在最低是浆是平的!我没什么仪器,全凭感觉!

楼主:
haidong305  在 2004-12-30 04:53 PM 发表:

接受机几通,

四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