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最坏的事发生了!快帮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2004-12-17):
原来以为是混控坏了,现在刚换了个新的,还是老样子,飞起来两分种后(越向后越明显尤其是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就开始锁不了尾了(在大油门时候越明显),现在没办法了,难道是我的GY240坏了!!!!!

网友:
用的什么尾马达和电池?

楼主:
用的新的尾马达,可以确定马达好的,电池是9.6V镍氢的.

楼主:
怪了今天用舵机式了陀罗仪是好的,怪了搞不懂了。

网友:
我的电直也是这样,和你的情况几乎一样.希望尽快有答案.

网友:
换混控试试。

楼主:
换过混控了才买的,又换了个新的好的尾马达,而且今天又做了测试,因为每次一开始是好的,于是我就把飞机加配重让他一开始就满油门才能悬停,结果果然锁不了了.得出的结果就是只要是接近满油门就锁不了.然后又把动力段开,做了换尾舵机的测试,就是试试在满油门的时候不用电调看陀锣仪接上舵机的工作是否正常.结果是看上去好的很,能在各种状态下舵机都能锁的住。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会不会是原来这机设计的是可变罗具的,现在改成不变的齿轮比就不对了所以尾部动力不够了??

[ Last edited by 7777777 on 2004-12-18 at 21:25 ]

网友:
一开始是好的,说明大部分元件没有问题,连续飞行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有部分电子元件工作点发生了漂移。

测了大油门时主电机和尾电机的电流没有?有的电调为了尽量不发生坠机,在过载或者发生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的给主电机供电,而减少尾电机的功率。

另外,陀螺仪的供电也要检查,不要用舵机测试,接上电调测试。如果陀螺仪的TTL电平过低,也许可以驱动舵机而无法驱动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