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无刷电调的电源保护

楼主(2004-12-17):
请问凤凰无刷电调有电源保护功能吗?
好像亚拓的原厂电调可以设置60%电源保护,这样以后用锂电就放心多了,再也不怕不留神就放电过度了.

网友:
设置的第一项就是电压保护啊

楼主:
那是额定电压啊?不是保护电压啊?

楼主:
我终于是上尉了:)))))))))))))))))))))))))))

网友:
那是额定电压就是保护电压,低了可以选择猝然截至还是慢慢降低动力输出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2-17 11:12 PM 发表:

那是额定电压就是保护电压,低了可以选择猝然截至还是慢慢降低动力输出

请问"猝然截止"和"慢慢降低动力输出"怎么设置??

网友:
6-1 断电模式设定项目

选项
设定
说明

Option 1(预设)
硬切断
直接立即切断马达电源

Option 2
软切断
当电池低电压或超载时,油门会慢下来

6-2 断电模式设定方式

LED灯号
问题
备注

6闪(Bi)_短停_1闪(Bi)_长停
硬切断 YES或NO
     当其中一个选项回答YES时,将直接跳至下一个设定程式。

6闪(Bi)_短停_2闪(Bi)_长停
软切断 YES或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