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遥控设备主频晶体代换一览表(要求加精华)

楼主(2004-12-17):
常在论坛上看到问晶体能否代换的问题,将此类问题进行了整理,总结如下,希望对网友有所帮助。
    目前在国内常见的遥控设备中JR、FUTABA、SANWA、HITEC这几种品牌的洋货占了主导地位。至于国货的新幻想、吉林振华、京云、ARC等均名不见经传。但是虽然洋货性能稳定,一旦晶体丢失或损坏则很难搞到。即使有市售价格也一定十分可观。其实只要弄通了它们之间的代换规律,就可以互相代换使用或用国货代之。
品牌         差频方式       中频频率               说明
JR            上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Futaba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Sanwa         上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Hitec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新幻想 CN系列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72M二次变频接收机第一中频 10.7MHz)
吉林振华      下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华建ARC       双向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

主频晶体的频率及代换型
品牌                          射机晶体                           代换品牌
JR             (FM/PPM、PCM)29M、30M、35M、36M、40M、72M   同频Sanwa、飞高(JR专用)
Futaba         (FM/PPM、PCM)30M、35M、36M、40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振华
Sanwa          (FM/PPM、PCM)35M、36M、40M、72M             同频JR、飞高、Futaba
Hitec          (FM/PPM、PCM)30M、35M、36M、40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振华
新幻想 CN系列  (FM/PPM)27M、72M                            同频飞高、Futaba、振华
吉林振华       (FM/PPM)27M、35M、36M、72M                  同频飞高、新幻想、Futaba
华建ARC        (AM)         27M                            27M(AM)通用
注意:所有品牌的27M车、船、滑翔机遥控设备的收发主频晶体均分可通用,上下差频无性能影响。如Futaba-ATTACK2(AM)用振华27M(AM)或JR-MAX4WD代换

关于接收机晶体的代换
    接收机晶体的代换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对于有的品牌型号的接收机是一次变频的,而有的是二次变频的。又有上下差频之分。故此项代换以具体品牌型号的接收机详细说明。
Futaba:
R115F、R116FB、R116HP、R114F  代换晶体——飞高(Futaba专用)、振华(35M、36M、72M)
R127DP、R129P、R149DP   代换晶体 ——因此接收机为二次变频接收机故无35M、36M、40M代换晶体。只有72M的频点可用同带的新幻想接收晶体代换。
JR:
R500、R600、R700、R800S、NER-649S、R900S无论是否SPCM均可用飞高(JR专用代换晶体替代)
SANWA:
其晶体代换视应用的何种接收机而定。因为其设备可分别使用FUTABA或JR系的多种接收机工作,如RD6000等。故可参考FUTABA或JR的代换方法。

关于高、低频带的问题
    对于35M、36M、40M的遥控设备来说,一般每个频段无线电管理分配给航空模型的频率大多为每段5个最多8个频点。就决定了其最大频率与最小频率相差不多。而72M的几乎整个频段都分配给了航空模型设备使用。在72M频段上频点高达几十个。就是近年来整顿频率后法定的频点也多达10个。其上下频率差0.74MHz。这就给遥控设备的高频电路设计调整带来了难题:高频电感无法调整到能把整个频段的频点都能在中心频率固定后仍然能都获得几乎相同的较强的高频谐振,以得到最大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故把72M频段分为了上下两个带,即高带和低带。其中以72.130——72.210为低带,以72.790——72.870为高带。高、低带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高频电路谐振线圈及天线匹配电感的中心调整频率均以本段中点频率为设定。如高带调定为72.830低带为72.170。这样每个频点都近似调到了最佳频率匹配状态。所以有了72M高低带之说。对于高低带的高频头和接收机不能互换晶体使用。否则遥控距离会大受影响,抗干扰性能、信号灵敏度大大降低。若想互用必需用专用扫频仪重新调整高频电感以匹配转带。业余人员切勿乱调。

网友:
既然jr和futaba设备的晶体只是上差频和下差频的关系,那是不是jr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就可以用于futaba的接受机了呢?同样futaba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也可以用于jr接收机呢?(对于一次变频接收机来说)。当然两个晶体的频率都不能超出本频段。
比如:有一对jr晶体是72.190的,那么接受晶体应该为72.645(上差频),未超出72频段。当它调换过来后发射晶体为72.645而接受晶体为72.190(下差频)这时不就是futaba的晶体了吗。这时用jr的发射机用72.645而futaba的接受机用72.190是不是可以呢?相反futaba依然?

网友:
另外谁知道翼龙的晶体是上差频还是下差频?怎么还有发射晶体27.045接受晶体27.500的呢?上差频?是jr型的?一般来说应该是futaba型的多啊。有翼龙遥控的都帮助看看自己的晶体发射和接受都是多少?

网友:
这是星尘的文章,确实是好文。

网友:
本贴已有,请勿重复发贴。

网友:
webug  在 2004-12-18 02:22 AM 发表:

既然jr和futaba设备的晶体只是上差频和下差频的关系,那是不是jr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就可以用于futaba的接受机了呢?同样futaba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也可以用于jr接收机呢?(对于一次变频接收机 ...

你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接收机有一次变频,2次变频之分。
发射机也不是直接用晶振的频率发射的,futaba好象是先3分频,再5倍频,实际晶振频率是40多M.
你说能不能换呢?

楼主:
luoyun10  在 2004-12-18 06:59 PM 发表:

这是星尘的文章,确实是好文。

是呀,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如获至宝,真是好文章呀,在此向星尘兄致谢啦

网友(2005-02-04):
蛮实用的!贊

网友:
webug  在 2004-12-18 02:22 AM 发表:

既然jr和futaba设备的晶体只是上差频和下差频的关系,那是不是jr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就可以用于futaba的接受机了呢?同样futaba的发射晶体和接受晶体调换过来也可以用于jr接收机呢?(对于一次变频接收机 ...

待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