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混控是不是烧啦?

楼主(2004-12-18):
我的雷鸟一接上电源
舵机
就开始抖,然后拉油门主
电机
没反映尾机也不转,是不是混控烧拉?

网友A:
接收机把?

楼主:
请问大帅如何判断是接收烧还是混控烧?先谢了!

网友A:
我猜:
要是混控坏那舵机还是可以动的
接收机有问题一般就是 抖舵 可惜你没有多余的配件替换,要不很容易找出原因的
玩模型最麻烦的就是这点,配件一定要充足,烂了一个东西整堆都动不了。

网友B:
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