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的摸友请进

楼主(2004-12-18):
各位好,我是刚刚加入油动车摸的,现在遇到些问题,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手拉器用不了多久就会打滑,尤其是每次新启动时,总是拉不到发动机的轴,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种可能是发动机主轴磨损,与单向轴承配合面间隙过大
     第二种可能是手拉器进了油,导致配合面打滑
     第三种可能是单向轴承和六角螺丝固定面打滑
    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的,或是有否出现以上问题,多谢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过还能凑合用。你可把手拉器拆下来,用酒精清洗一下,应该就又可以用一阵子了。

网友:
你是用什么油?

网友:
单向轴承都是这个样子~~~寿命很短~~~你可以换成电启,免得手拉后盖不严弄得满车都脏兮兮的~~

网友:
单向轴承不好

网友:
用素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完全能用。

楼主:
转速  在 2004-12-19 08:00 PM 发表:

用素油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完全能用。

为什么用素油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经过检查,我发现是单项轴承的问题,我用朋友三叶的单项轴承装上后马上就好了,可见不是单项轴承的寿命短,而是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啊

楼主:
又不行了,看来是燃油问题

楼主:
hondacx  在 2004-12-19 01:27 PM 发表:

单向轴承都是这个样子~~~寿命很短~~~你可以换成电启,免得手拉后盖不严弄得满车都脏兮兮的~~

怎样改成电起啊?可否说说?

网友:
我的手拉启动器坏了.谁有报个价给我.纤毫1:8大脚.15级的发动机

网友:
funflying  在 2005-1-2 02:21 PM 发表:

怎样改成电起啊?可否说说?

很简单啊,买个摩托车启动机,买个启动胶头 安上就好了~~~可能还要把轴加长,用来安装 启动胶头的~~~~

网友:
把单向轴承拿出来不要太重的用锤子砸几下稍稍的变点形又能用很长时间不要太猛了,打滑主要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2005-01-20):
就是油的问题!没什么好法子。换油吧!要不就每次玩完就拆下来用汽油洗一洗!

网友:
哥们!我用了个法子!在手拉器的后面加了个螺丝!把单项轴承垫起来!大致上说是因为单项轴承在手拉的时候会向后打滑导致的启动打滑,用螺丝垫起来就防止了向后移动,所以用起来就会好了!大家不防试一下!!!

楼主(2005-02-20):
党波  在 2005-2-15 02:07 PM 发表:

哥们!我用了个法子!在手拉器的后面加了个螺丝!把单项轴承垫起来!大致上说是因为单项轴承在手拉的时候会向后打滑导致的启动打滑,用螺丝垫起来就防止了向后移动,所以用起来就会好了!大家不防试一下!!!

可能是个办法,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