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转油,大家帮忙推荐下

楼主(2004-12-18):
今天挑战者飞没电降到马路边没了,打定主意弄个油机玩算了,免得老是没电这么麻烦。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一米一以内翼展的油机,先谢谢啦!

[ Last edited by danlli on 2004-12-18 at 21:16 ]

网友:
一米以内???那个难飞~~~~弄个15~25的吧~1~1.3M翼展

网友:
你从电动转油动,我建议你玩15级的3D板身机,翼展也就是一米。
你为什麽非要玩那麽小的呢?我觉得油机25或40的好玩。

网友:
40级的好一些.

网友:
我也想换油鸡~~之前飞了几天翼龙运,觉得不够过瘾了,所以想换,之前没有接触过油鸡,对所需要的装备不是很了解,至于飞行技术是没问题的,请问那种适合我玩?要便宜的!谢谢!

楼主:
ft1971  在 2004-12-19 10:46 AM 发表:

40级的好一些.

大的当然好飞啦,就是不好带啊!

网友:
danlli  在 2004-12-18 07:03 PM 发表:

今天挑战者飞没电降到马路边没了,打定主意弄个油机玩算了,免得老是没电这么麻烦。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一米一以内翼展的油机,先谢谢啦!

嫌麻烦,转油机?你要知道油机更麻烦!

网友:
越大越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