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04-12-18):
翼龙运动机原装电池,几伏才算没电?

下午飞完 遥控器打上动力,电机只转了一下,停了,但按一下机身那个按钮又转一下停了,按住按钮就连续转,但越转越慢,停下后听见电流声,好象从舵机发出的.请问大家究竟怎么回事?

我怀疑
1 电池没电?(测量还有8.5伏)
2 电调坏了??
3 遥控器坏了??(我打着油门并动了下调试油门按钮,就出现上面现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希望是没电了~不要坏其他,那样麻烦.

下午飞出现打油门没反应现象,想滑翔降落,正当要下去时又突然转了起来,混乱中翼龙上了广场的电灯柱- -! 翼龙果然不喜欢下地~!

那么一般充4小时能飞几分钟?  还有遥控器没店的时候回有响声提醒?

唉~~鸟艾特连份详细的说明书都没有,靠~!

[ Last edited by FOXTWO on 2004-12-18 at 19:27 ]

网友:
遥控没电的时侯会连续的鸣叫,这时侯就要收手换电池了,免得出麻烦.

网友:
遥控没电的时侯会连续的鸣叫,这时侯就要收手换电池了,免得出麻烦.充电用原配的充电器要小心
不要按几小时充,而要用手摸电池的温度,微热就可以了,充到发烫电池就过充了,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百分百没电了,没事,别怕了
一般充4小时能飞10多分钟而已,哪能飞几次都不充电啊

楼主:
刚充好电!!是有点可惜,只能飞10零分钟~对电池又不了解,看不明白你们说那些电池.要是每天能飞上30分钟已经足够啦!

打算再买一块原装电池.

网友:
我也想啊
我有两块电还飞不了20分钟
我一直在搞18650的研究啊
今天试验了几块三星的很不错啊
可惜下雪女朋友太冷了就回去了
下次再试啊

网友:
我也是只有一块电池,每次飞只能飞15分钟左右不爽。还好已经又买了两组原配电池组了,还在路上呢过几天应该就到了。

网友:
新飞客  在 2004-12-18 21:46 发表:

遥控没电的时侯会连续的鸣叫,这时侯就要收手换电池了,免得出麻烦.充电用原配的充电器要小心
不要按几小时充,而要用手摸电池的温度,微热就可以了,充到发烫电池就过充了,影响电池寿命

请问是遥控叫还是电调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