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真的没办法了,请高手门HELP!!!急啊!!!

楼主(2004-12-18):
原来以为是混控坏了,现在刚换了个新的,还是老样子,飞起来两分种后(越向后越明显尤其是
电池
快没电的时候)就开始锁不了尾了(在大油门时候越明显),现在没办法了,难道是我的GY240坏了!!!!!
能想到的我都测试过了!!!
换过混控了才买的,又换了个新的好的尾马达,而且今天又做了测试,因为每次一开始是好的,于是我就把飞机加配重让他一开始就满油门才能悬停,结果果然锁不了了.得出的结果就是只要是接近满油门就锁不了.然后又把动力段开,做了换尾
舵机
的测试,就是试试在满油门的时候不用电调看陀锣仪接上舵机的工作是否正常.结果是看上去好的很,能在各种状态下舵机都能锁的住。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会不会是原来这机设计的是可变罗具的,现在改成不变的齿轮比就不对了所以尾部动力不够了??

网友A:
什么飞机啊?

网友:
原来是PICCOLO PRO 现在成了DIY PICCOLO FUN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看看尾马达轴与小齿是否装得足够紧,不会打滑

网友:
我检查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C:
我的esky现在也有类似情况,
刚充满电上去可以悬停,过一会儿尾部就开始偏向右边,锁不住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什么陀罗仪啊?

网友D:
把感度调高试试.

网友A:
我得嘉宝也是差不多最后一分钟就要没电的时候尾部就开始偏向右边,锁不住了。我现在怀疑是你们的电池放电能力不足。

网友E:
明显是尾部供电不足嘛 换大浆 或者把大浆浆距调低点试试 这样可以减小尾部负担 再就是换电池试试

网友F:
换一个陀螺仪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换尾电机的导线。我估计陀螺仪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我得嘉宝也是差不多最后一分钟就要没电的时候尾部就开始偏向右边,锁不住了。我现在怀疑是你们的电池放电能力不足。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电池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一定不是电池问题,我一开是就把飞机加配重让他一开是就只有用全油门飞一开始就锁不了.

网友H:
事实上现在的压电陀螺仪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建议还是从其它方面着手吧。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齿轮比和浆具上,由于原来是PICCOLO PRO,他的齿轮比适合变具的,把他换成加宝的固定浆所以在尾电机最大工作状态也不能锁住,刚换了个PE浆试了一下,我把螺具调的不大,结果高油门锁不了的现象消失了,最大油门仍然工作正常.看来还是浆具的问题.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齿轮比和浆具上,由于原来是PICCOLO PRO,他的齿轮比适合变具的,把他换成加宝的固定浆所以在尾电机最大工作状态也不能锁住,刚换了个PE浆试了一下,我把螺具调的不大,结果高油门锁不了的现象消失了,最大油门仍然工作正常.螺具大了使得尾浆在最大工作状态也没法顶住主浆的反作用力.看来还是浆具的问题.

网友C:
大家在悬停时是不是前后倾斜,左右倾斜,机尾转动,油门都要不停修正
还是只管前后倾斜,左右倾斜就行了?

网友:
我是锁尾的,如果不要转向只是控制十字盘就行也就是,只管前后倾斜,左右倾斜就行了.

网友E:
看来我说对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