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楼主(2004-12-18):
各位大哥.哪里有玩XTR的USB接口卖?

网友:
www.tymodel.com我刚买的,到手了,只是中间的盒子外壳是黄色的,晚上回去试。260大洋

楼主:
谢谢,都有哪些东西?

网友:
就一根线和一个刻录盘,主要是线,软件网站有下载

网友:
我才从南京意达模型买了,和RD6000配用,非常好用,简单方便,设置也不复杂,另配的RD6000
的连接线另加20元,也是黄色外壳,软件是5.05版本。

网友:
说的我都心动

网友:
设置是很简单的,自动中立后,查看各通道状态,然后几下各个通道对应的遥杆,然后设置对应哪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请问产品内容是否只是一个玩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的USB接头而以?包括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软件吗?此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的USB接头可否玩其他模拟游戏如G2、FMS等?

网友:
cliffkhew  在 2004-12-29 08:31 发表:

小弟请问产品内容是否只是一个玩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的USB接头而以?包括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软件吗?此Reflex XTR模型模拟游戏的USB接头可否玩其他模拟游戏如G2、FMS等?

reflex 和 g2可以 fms不行

网友(2005-01-17):
用那个是不是就模拟出了游戏杆

网友:
G2 的接口是模拟标准的游戏杆,可以玩其他所有支持标准游戏杆的游戏,比如极品飞车。
Reflex XTR 的接口并不是标准的游戏杆,他是专用于 Reflex XTR 模拟器的,不能用于其他游戏。

如果你要同时玩G2和Reflex XTR ,可以购买我设计的G2和Reflex XTR 二和一接口

网友:
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
我期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