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拿什么起动机起90机?

楼主(2004-12-18):
今天拿12V7AH电瓶和雷虎的高扭力起动机,就是拿我的OS91没办法,请教各位的方法?

网友A:
两个12V的电瓶串起来启动90,注意启动时间不要长,否则启动机就。。。。

网友B:
去买一个125摩托车用马达改来用.....

网友C:
用高扭矩的启动机加上减速齿轮我想应该就可以了~自己改了~

网友D:
会不会是富油了啊?

网友E:
你用的是90专用的启动器吗???

网友F:
是不是汽缸内积油太多?排排油!

网友G:
普通的三叶其动机,带减速齿轮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