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亚托的尾巴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12-18):
我的亚托打尾舵时,打左就往左转,打右就往右转,尾巴停不住!是什么原因?PG-03中立灯红绿都亮,是不是该调整感度?怎么调?请高手教教我!

楼主:
怎么没人理睬呀?

网友:
Hyun  在 2004-12-18 10:54 PM 发表:

我的亚托打尾舵时,打左就往左转,打右就往右转,尾巴停不住!是什么原因?PG-03中立灯红绿都亮,是不是该调整感度?怎么调?请高手教教我!

这种情况调感度、调中立都不行!必须打开发射机上下跟轴(油门桨距---方向混控)功能才行!
可以这样调:先将PG-03调至中立,将感度全关掉,然后柔和推油门,注意观察尾桨摆动方向,根据摆动量相应调整发射机的混控量,一般对老鸟而言,几次就能搞掂,新手则需要点耐心,少量、多次地调,特别注意机机刚要离地时尾巴的状态,调成理想的情况是---柔和推或收油门时尾巴大致不摆动,说明混控差不多调好了,这时再打开陀螺感度,机机离地后,如果出现追尾,再适当减小感度......

对这类比较高档的机机,个人意见应选用GY240等锁尾陀螺为佳。特别对新手而言,几乎不用怎么调(只需调几下感度),而且发射机的混控还必须关掉......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因每架飞机都不一样,还是应根据自己机机的实际情况来调吧.......

网友:
看症状有可能是你的陀螺仪装反了哦!尤其是pg03这种陀螺仪最容易装反,如果陀螺仪装反了就会反相补偿,把陀螺仪翻一个方向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另:刘老师,此人的遥控器是4通,因此没有上下跟轴

网友:
哈哈陀螺仪反了

[ Last edited by szm701122 on 2004-12-20 at 08:20 ]

网友:
PG-03没有锁尾功能 是麻烦点,不知道里面的陀螺仪加速度选项选项有没有用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4-12-20 at 14:31 ]

楼主:
问题解决了!的确是我的陀螺仪装反了!我把陀螺仪改装在机身側面,尾巴就稳定了!可以旋停.我是在八平方米左右的客厅旋停的.相对小电直来说非常稳定,只要调好微调,几呼没有象小电直一样的向左側滑动就能离地!只是四通道的老FUTABA的确没有高级摇控那么柔和,动作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