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起飞点

楼主(2004-12-19):
请问各位,亚拓刚离地时,一般油门杆应该在什么位置?
是1/2处?还是2/3处?

网友A:
具体来说还是要看你的搭配的。最好在1/2处。

楼主:
按说明书,是超过1/2处

网友B:
油门推杆的位置和油门的悬停点有关阿。你的螺距曲线怎么设的?推杆的1/2油门曲线设置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