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调试中遇到问题可找我帮忙.

楼主(2004-12-19):
如果大家在调试或组装MS700过程中碰到什么疑难问题可以跟贴拉~~
我一定会尽力解答的哦

网友A:
我的原装ms700有一段时间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尾巴总是左右摆动,降低感度,摆动的速度慢,提高感度,摆动的速度快,根本没有办法调到尾巴不动。
你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B:
仔细调整一下上下跟轴曲线revo mix

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什么尾舵机?
其实一般情况下设备和机体都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调整

网友C:
哪里有设置说明,我也准备飞MS了

楼主:
如果大家买的是国产的MS~ 奉劝不要倒飞了~~ 否则会后悔的~ 现在是否有改进就不知道拉.....

网友C:
楼上的,你飞MS700的吧,不知道配件哪里去买???感觉可以用国产MS700的配件的

楼主:
国产的主要是材质不过关~~ 部分零件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楼主,尾管里的 那个轴,两头的齿轮怎么套上去?是不是齿轮要塞到底?
我赛到一半,不敢用力,怕轴断的,郁闷~~~~~~
因为一头用力塞了,套到尾管后,另外一头就用不上 力了

楼主:
请先安装尾旋翼那边的齿盘.
在轴上点上万能胶, 迅速把齿轮套上, 待干后把尾旋翼装好, 接着在齿轮与尾旋翼轴间的间隙用东西垫好, 目的是防止安装另一头的伞齿时将其顶出, 伞齿的一头也是先在传动轴上上点万能胶后迅速套上齿轮, 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控制好万能胶的量, 多了的话装齿轮时会把逼出来的胶顶到轴承里, 那样轴承有可能会粘死的.

网友C:
OK,谢谢,今天装上了,漂亮的机机

网友C:
还有MS700的十字盘套在主轴上,是很松的、.???当中的孔比主轴大了一些,有些晃动

楼主:
你买的是国产的华科尔吗? 原厂中间是有个球头的~~ 华科尔的比较垃圾.....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C:
不对呀,我是进口的 ,说明书上都没嘛,反而我看到华科尔的中间有个铜的。

楼主:
缺少球头造成的问题是扩量增大, 操控稳定性下降.

网友C:
好象原版就这样吧,我看了,是不能放球头的

网友D:
请高手指点,我的MS10月买的可是总调不好,用的是AV2700的无刷401陀罗刚开始是尾浆出力不够,后来加大尾浆的长度可以了但感觉锁尾还是不好,还有感觉整个飞机反映慢不好控制,还说是进口的,看我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AILE是-100%,ELEV是46%,PIT是31%?请告我正确的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