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上一次还郁闷!!!!

楼主(2004-12-19):
飞翼终于完成了,可是严重超重,居然有370克——380电机、火鸟桨、1100mah镍氢、翼龙电调、飞高6通接受……咋就这么重呢?

不开动力手掷,1。5米后一头向下,开动力飞个5米左右还是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再来一次吧,结果出手后手缩得慢了,连皮带肉一块不见了,血那个流啊

现在才明白,想玩模型代价可真不小!不仅流钱还流血

网友:
同情的很啊!

楼主:
看看这个罪魁祸首吧:

血迹斑斑阿

黑的是抹了点药棉灰——止血,右上角指甲也被割了一块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4-12-19 at 02:38 ]

网友:
和我以前一样

网友:
严重同情,表示慰问

网友:
^_^网上有人改无刷得,今天配他试飞,很爽啊,兄弟可以试试,11V+光驱无刷+辉盛17A,动力还是很不错得

网友:
你用的电池的确有点重哦~~但应该不至于飞不起啊~~~是不是副翼没调整好呢?

网友:
无论如何也应该安全第一!

网友:
没我严重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19 02:19 发表:

飞翼终于完成了,可是严重超重,居然有370克——380电机、火鸟桨、1100mah镍氢、翼龙电调、飞高6通接受……咋就这么重呢?

不开动力手掷,1。5米后一头向下,开动力飞个5米左右还是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

你的翼展是多少?这个重量飞起来应该不是问题的!!是不是升降舵搞反了?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19 10:13 AM 发表:

按照你说的配置,重吗?
我估计你的空机重在 80 ~ 100 克左右,还可以吧,呵。
玩这玩意 Ni-MH 电池太重了,而且你也没用微型接收机。
飞高6通接收机还不算微型啊?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19 02:19 AM 发表:

飞翼终于完成了,可是严重超重,居然有370克——380电机、火鸟桨、1100mah镍氢、翼龙电调、飞高6通接受……咋就这么重呢?

不开动力手掷,1。5米后一头向下,开动力飞个5米左右还是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

   怎么搞得啊
首先恭喜你电调是好的
伤得好像不算太严重,算走运了
你飞翼样子不错,不过我看也是重心有问题,还有电池几节?2/3AA的么?
还有说好了叫我一起飞的么,不够意思

楼主:
mingji  在 2004-12-19 10:39 发表:

你的翼展是多少?这个重量飞起来应该不是问题的!!是不是升降舵搞反了?

出手后没动过舵面,就一头向下,也许舵面的静止角度得调高一点了

楼主:
dangerxue  在 2004-12-19 10:46 发表:

 怎么搞得啊
首先恭喜你电调是好的
伤得好像不算太严重,算走运了
你飞翼样子不错,不过我看也是重心有问题,还有电池几节?2/3AA的么?
还有说好了叫我一起飞的么,不够意思

赫赫,昨晚一点在单位的一个小花坛上试飞的 ,估计您在酣睡,没敢惊动

网友:
呵呵,我的飞翼用ELE258的无刷,7060桨。动力够了但不好控制,轻打副翼就过,怎么办

楼主:
wbzd111  在 2004-12-19 11:56 发表:

呵呵,我的飞翼用ELE258的无刷,7060桨。动力够了但不好控制,轻打副翼就过,怎么办

翼展做大或者副翼做小,第三,用小动

——————瞎说啊,我自己的还没飞起来呢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4-12-19 at 13:09 ]

网友:
慰问一下,下次手可要缩快点呀

网友:
把自己常用的设备称一下,看看是多重,(不带电池)自己以后做飞机心理就有底了.
比如我,设备(电机,减速组,舵机,电调,6通,电线)总重140g,电池(聚合物)一般在100g左右.这两样东西自己心理要有数.飞机当然是也轻也好啦!

楼主:
有两块ele得锂电,没舍得用,另外也想看看最少多少钱就可以飞飞翼!所以……都是些笨重家伙

网友:
你好,我也用380做了一架飞翼,比你的还廉价,用的镍镉电池,估计也超重了,估计有300多克,我的翼展90cm,不知道够不?你的翼展多少?〉

楼主:
bingofly  在 2004-12-19 21:30 发表:

你好,我也用380做了一架飞翼,比你的还廉价,用的镍镉电池,估计也超重了,估计有300多克,我的翼展90cm,不知道够不?你的翼展多少?〉

我没有很精确的大尺子,估计了一下,大概在70~75之间。

网友:
没有我的重!我得是空机不加电池274g,电池大概150g加起来有424g,翼展94cm,400电机,云舞者的浆,动力很好!起横滚筋斗都还可以!

估计是你的副翼和中心问题!

楼主:
悍马  在 2004-12-19 22:02 发表:

没有我的重!我得是空机不加电池274g,电池大概150g加起来有424g,翼展94cm,400电机,云舞者的浆,动力很好!起横滚筋斗都还可以!

估计是你的副翼和中心问题!

您用的什么电池?我的电池不够好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19 02:19 AM 发表:

飞翼终于完成了,可是严重超重,居然有370克——380电机、火鸟桨、1100mah镍氢、翼龙电调、飞高6通接受……咋就这么重呢?

不开动力手掷,1。5米后一头向下,开动力飞个5米左右还是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

不愧是血腥风格的飞翼啊
对了你的定风翼作的好大啊

网友:
ELE的电池用了比放这好啊:P
还有这个重量不算太重

网友:
380电机370克,不算重,比火鸟还轻,是重心没有调制好.
一般而言,水平稍向下无动力投掷,如果能平稳滑翔,就可以了.
否则就要找问题,解决后才可以开动力飞行.

网友:
咋就这么重呢???
我做那个起飞总重才224g...
翼展780mm..

网友:
long0001  在 2004-12-20 06:31 PM 发表:

咋就这么重呢???
我做那个起飞总重才224g...
翼展780mm..

224克?俺怎么也控制不到260克以下,除非用单层KT.光设备就超200了。

楼主:
帖子出来后,很多弟兄都指出重量不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因该在动力的设置和翅膀上调整。参考这些意见,今天抽空调整了副翼的角度,主要是向上抬起一点,估计原先低头的原因是副翼与推力线不平行造成的;增加电动机的仰角,但因为翅膀带翼型,装好电机自然就有上仰角,所以所以改动幅度不大。
    调整以后感觉好多了,不开动力轻轻出手可以滑个10几米,信心大增啊,当时那种兴奋没法言表。
    感谢关注帖子的各位弟兄们。过两天在测试开动力的飞行,新情况随时汇报,还请弟兄们多多指教。

网友:
兄弟开扔吧!这东西隔摔着呢!!!

我第一次试飞,全动力从3层楼高度垂直扎在地上,机体一点事都没有,就是电池短路报废了,那可是全新的只用过一次的电池,现在想起来还心痛不已呀!!!

楼主:
我这样就叫执著吧,除了等待天马的电池和5*3的桨,坚持用现有的设备,不把它飞起来,别的什么也不做……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你这飞机不用改无刷,380马达足够了.

看了你的图,飞得起来才怪,把电池往前移,先放最前面,搞不好要露出去才行.380马达可不轻啊.

重心先给他定在靠前缘1/3处.先飞起来再说.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4-12-29 at 10:24 ]

网友: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啊 要不不会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