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

楼主(2004-12-19):
小老鼠换上了P400的钴电机,把浆换成了3cm的,今天一早就去试船,反正是除了电机(有水套)是温的,其余的,电池、电调都很烫了(手指还是放的上去)大家猜,能快多少?

网友:
我想你首先应该关心“能跑多久”。

网友:
建议上个跑船的对比图。

网友:
能跑到40左右~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4-12-19 03:36 PM 发表:

能跑到40左右~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4-12-19 03:36 PM 发表:

能跑到40左右~

是用什么电池呀.

网友:
yging  在 2004-12-19 11:27 AM 发表:

小老鼠换上了P400的钴电机,把浆换成了3cm的,今天一早就去试船,反正是除了电机(有水套)是温的,其余的,电池、电调都很烫了(手指还是放的上去)大家猜,能快多少?

也许在水里翻筋斗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4-12-19 03:36 PM 发表:

能跑到40左右~

瞎说!

网友:
yging  在 2004-12-19 11:27 AM 发表:

小老鼠换上了P400的钴电机,把浆换成了3cm的,今天一早就去试船,反正是除了电机(有水套)是温的,其余的,电池、电调都很烫了(手指还是放的上去)大家猜,能快多少?

30的桨?开玩笑?

楼主:
于辉  在 2004-12-20 10:42 AM 发表:

30的桨?开玩笑?

没开玩笑,我用C仔的浆,他的浆孔径是3mm浆直径是30mm在空内塞了根油箱用的铝管刚好,小老鼠的是25~26mm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跑下来感觉如何?

网友:
另外,你的电机是5822的还是5025的?

网友:
到底能跑多快呀?

楼主:
电机是5822的,换浆后感觉速度有所上升但不是很明显因只有一个船很难比较,没有希望的侧滚,7.2V的电池,使用时间上明显缩短,几分钟后速度下降,没有原来的跑的时间长,或许以后换上8.4V电池跑起来能爽点

网友:
yging  在 2004-12-20 02:40 PM 发表:

电机是5822的,换浆后感觉速度有所上升但不是很明显因只有一个船很难比较,没有希望的侧滚,7.2V的电池,使用时间上明显缩短,几分钟后速度下降,没有原来的跑的时间长,或许以后换上8.4V电池跑起来能爽点

“没有希望的侧滚”----我语文水平有限,无法看懂这句。

楼主:
于辉  在 2004-12-20 03:04 PM 发表:

“没有希望的侧滚”----我语文水平有限,无法看懂这句。

不好意思,我是希望在猛的转弯时船能侧翻

网友:
yging  在 2004-12-20 04:42 PM 发表:

不好意思,我是希望在猛的转弯时船能侧翻

把电池加高重心,并且不要固定。我的船就是这么翻的。损失惨重啊

网友:
yging  在 2004-12-20 04:42 PM 发表:

不好意思,我是希望在猛的转弯时船能侧翻

您的想法超酷!我年逾花甲,难以理解!

网友:
于辉  在 2004-12-20 05:19 PM 发表:

您的想法超酷!我年逾花甲,难以理解!

你的船能装下30的浆吗?

网友:
应该是刚刚好!再大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