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飞行的情况!!

楼主(2004-12-19):
刚才是翼龙运动机的第三次飞行!昨天两次飞行都是滑行起飞的,今天拿起勇气尝试手投起飞!

第一次打尽动力,原地投出去~~还是动力不足升不了.于是再来一次,全动力跑动几步投出去,飞起来了!!

正常转了几圈后,觉得不够爽,练习做特技吧!全动力拉起机头,同时打左副翼,完美完成螺旋!跟着转向飞回全速,打尽一边副翼,完成横滚!!接着借住动力猛拉杆,完成上翻滚一圈机动!!!太爽啦~!
由于太兴奋,一时想不出其他机动步骤,再加上电池快没电,就在身边低空慢速转了几圈降落!

今次升降各两次!!飞机完好无损!!打算明天做背面飞行机动!!!!!活活!!

网友:
还玩翼龙啊~幸亏我没买,花那运动机的价钱,不如上电动3D了~一次性投入,其乐无穷啊~哈哈~

网友:
翼龙很休闭呀,有什么不好

网友:
严重同意2楼的看法,其实3D也很休闲,要快能快,要慢能慢。。。。

楼主:
各有所好~!

网友:
FOXTWO  在 2004-12-19 09:11 PM 发表:

各有所好~!

严重同意

楼主:
这个明白!可以衍生很多动作!下午要去尝试 上下翻滚转向,高低YOYO八字飞行,以及背面飞行.

虽然是4通道,但翼龙速度还是不够啊!!都是远远从高处向下冲过来提高速度去做的.

网友:
背面飞行=倒飞=没掌握基本术语

楼主:
我们说背面飞行,倒飞说服不是很合理.理解像尾冲!

楼主:
今天下午继续飞行!出发前从窗口吹来阵阵微风,心想是否要出去飞呢?又想到说明书里说3 4级风以下是没问题的,于是决定去飞!

本来打算今天练习飞特技的,但刚飞上去就起风,而且风越来越大,心理有点慌了!还好看样子飞机还能正常控制,飞到一定高度后关了动力由飞机滑翔,没听见电机声音,飞机就从头顶滑翔了4圈,感觉真舒服!(当时有4级风)

由于风太大赶紧降低高度准备降落,费了一下功夫才下来,(因为迎着风转向时顿时被风吹转了180度,又不想在远处降落)停下来后检查,发现电机巨烫,不敢用手去摸.还是放在地上等风小了再飞一次.此时遥控器上的红丝带能与天线成直角了!

真不明白有的人说换了电池可以飞上30分钟甚至1小时!?那么电机能承受得起吗?就算在天上飞能利用风冷却,但我想都是降不了温的.

等了5分钟后,风比较小了,就再飞一次!因为有了经验,知道电池应该能再支持一次飞行,但不能放得太尽,保守一点低空围住自己转圈,高度只要20厘米左右,几乎是贴着地面飞行!同样很爽!

转了6圈终于低电保护装置断开了电机的电源,这时高度不高,稳定降落了!

经过今天短短的10几分钟大风情况下飞行,虽没练习特技,但得到了一定经验,风大反而便于滑翔!大大延长滑翔时间.不过风大的情况下集中力要高度集中飞机的状态而做出正确的控制,很关键!就这样第4次飞行结束,想再买电池延长飞行时间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