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辉胜外转子无刷的最新改进效果

楼主(2004-12-19):
改进后用7.4V的锂电(当然输出开路电压最高约8.4V,实际测试前的开路电压为8.1V),空转速7700,上1047桨后转速4700,拉力400g,计算包括电池\电调\电机的总效率为4700/7700>60%,我飞小旋风非常的爽啊,我甚至用了1000mAh 7.2V(重120g)的镍氢飞,飞后现场充电再飞.
其它测试:
1 用7.4V的锂电拉力300g时只要6A电流,而很多内转子加减速要7A电流
2  再加大电压拉力增加不多,估计是硅钢片饱和了
3  所配的无刷电调转速调整跨度大,一档即最少调整变化200转!
4 无刷电调进行了改进,MOS管全部加备份,可以去掉了散热板,同时将220UF/15V的电源电容换成了低ESR的钽电容,增加了中低速时的电池效率.

另我花了不少时间改进测试,想把全套测试报告及改进方案卖给辉胜,大家看看是否能卖成?什么价格合适?

[ Last edited by sunrise on 2004-12-20 at 12:49 ]

网友:
能悬停飞多久?

网友:
sunrise  在 2004-12-19 07:43 PM 发表:

改进后用7.4V的锂电(当然输出开路电压最高约8.4V,实际测试时为8.1V),空转速7700,上1047桨后转速4700,拉力400g,计算包括电池\电调\电机的总效率为4700/7700>60%,我飞小旋风非常的爽啊,我甚至用了1000mAh 7.2V( ...

这个电机,用1047的桨,要达到300克的拉力(4100转左右),5A的电流已可以做到。7.4V的锂电池组,实际工作中,实际测试时为8.1V的电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能够维持这个电压的时间太短了。真正有用的电压在:6.5-6V左右。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19 at 20:54 ]

网友:
高手,不过技术卖钱希望不大。太小看回升了

网友:
是呀,楼主很现实哦。卖不出去再献给大家吧,2005年快到了,给大家一个礼物,给你加分

网友:
技术当然要卖钱的,楼主进行测试很辛苦,又花钱,无可厚非

网友:
卖给辉盛,好好好。

网友:
还卖给辉盛干嘛?楼主直接去当辉盛的总工程师不就OK了???

网友:
sunrise  在 2004-12-19 19:43 发表:

无刷进行了改进,MOS管全部加备份,可以去掉了散热板.

请问楼主,18A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原版的被磨掉了,我也想加备份,谢谢!

网友:
1047桨4700转速怎么可能有400拉力呢?如果真是4700转速,那么拉力最多335克.多半是因为桨大反扭力也大,所以造成错觉?估计卖给辉盛不太可能.因为我这些天也在研究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发现此电机原本的绕线方法已经是不错的了,效率还可以.这个小电机的功率本来就不大,硬要它出大功率,效率会很低.用它来代替有刷380直驱组或370减速动力组,效率比较高.
不知道gxlzhdx怎样看呢?
另外这只电机在同等电压下要达到ELE公布的数据似乎不太可能.至少我收到的这只是这样. 如果是双定子还有可能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19 11:21 PM 发表:

1047桨4700转速怎么可能有400拉力呢?如果真是4700转速,那么拉力最多335克.多半是因为桨大反扭力也大,所以造成错觉?估计卖给辉盛不太可能.因为我这些天也在研究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发现此电机原本的绕线方法已经是不 ...

    1047的桨,4700转,用GWS公式计算,有392克的推力。用原来的饶线,不太可能直驱这么大的桨。我重新饶过线试过,用11V锂电池组,实际电压9.5V,1047的桨,4600转,电流超过11A,电机温度太高了。效率30%不到。

    用原来的饶线,11V锂电池组,直驱7X4桨,效果最好。试过飞全重450克的F3A型飞机,开始的3-5分钟,可以吊鸡鸡。效果要好过有刷480电机。所用的电池一定要有10A的放电能力。

这个电机重新饶线直驱1047的桨,用来飞全重250克左右的小3D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19 11:58 PM 发表:

1047的桨,4700转,用GWS公式计算,有392克的推力。用原来的饶线,不太可能直驱这么大的桨。我重新饶过线试过,用11V锂电池组,实际电压9.5V,1047的桨,4600转,电流超过11A,电机温度太高了。效率30%不到 ...

原来的绕法不好带大桨,这个我当然知道.我是试验过数种不同的绕法.更改绕法是可以带大桨的.效率不至于很低.
由于我是玩普通特技机的,试来试去最后发现原来的绕法驱动7至8寸得桨还不错.不过楼上说比480要好很多,我倒不觉得.要知道,原来那种黑色480有刷+挑战者原配电池也能有接近400克拉力!我的试飞经验是:8.4V+8寸桨时和480有刷相当;11V+7寸桨时比480好一点.耗电是有刷的70%左右.
如果用7.2V,我认为要改绕或驱动9寸桨.

网友:
黑色的480 重啊~,估计也是电老虎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2-20 12:46 AM 发表:

黑色的480 重啊~,估计也是电老虎

黑色480连电调110克,cd无刷连电调八十几克.轻二十几克.
480挑战者耗电超过10A

网友:
1047桨4700转,拉力不可能有400g的
静拉力测试如果没有很好的测试环境,误差会很大

网友:
我也认为4700转不可能有400克,甚至300克都没有.只是gxlzhdx也说有400克,我也不好反驳.我的CD电机7节镍氢带1047桨还5500转呢!并不觉得有多么的强劲,也就三百来克拉力.所以说4700转有400克拉力真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我刚开始用软件仿真时也不相信GWS1047的拉力,后来实际测试及用GWS的软件相信了,具体可看: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469582
另有该电调用的MOS管卖,10元一对,原打算卖给网上无美女的,呵呵

网友:
为什么同样的转速同样1047桨,用楼上连接计算出来的拉力,APC比GWS差这么多?(前者算出来是327克,后者是395克)

网友:
我觉得桨很关键。

网友(2005-01-26):
sunrise  在 2004-12-20 21:28 发表:

另有该电调用的MOS管卖,10元一对,原打算卖给网上无美女的,呵呵

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我的辉胜无刷电调能不能寄给你帮我改造,产生的费用我来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