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40机今天给“苍蝇拍”拍下来了。(已经上图)

楼主(2004-12-19):
昨天下雨,今天好容易天晴了,但比较阴沉,担心场地潮湿不好起降,但到了场地后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不定向的阵风,估计在3-5级。我地面调车的时候, yuuki张罗着飞他的翼龙,看着翼龙在空中被阵风吹的东倒西歪的,心里就有了种不安,担心手头这架练习机今天可能会报销。终于,翼龙三步一踉跄的给风逼回地面,轮到油机上了,我用天线上的风标测了一下,风速有所增加,但风向较稳定了,于是乎找了个没风的间隙,推油门拉杆让飞机窜了出去,看着飞机稳定的爬升,心想ok了,谁知道说时迟了那时快了,飞机好像被一个巨大的苍蝇拍拍了一下,突然在机头没改变仰角的姿态下迅速下降了快5米,继续仰角上升,此时机翼已经松动,然后引擎熄火,机头右转冲着场地右下的一条宽50来米深15-16米的壕沟俯冲下去,迅速消失在大家面前。等大家抱着收尸的心态跑过去的时候惊奇的发现飞机居然没多大事,而是以正常姿态降落在一片土坷拉和杂草里,不远处两个农妇操着土话在嘀咕着,估计是给吓到了。等我们连滚带爬下到壕沟里才发现设备舱撕开了一块,一边机翼的定位销和一边的抓牙螺丝扯掉了,机翼完好,没任何擦伤,机身也完好,除了撕裂处外没其他擦伤,发动机也安然无恙。

事后分析:因为经验不足,没有正确判断风力是否适合飞行,在飞机爬升到大约25米的时候遭遇类似下沉气流的横风,导致机身迅速下沉(这个时候已经把机翼从机身上扯动了,也撕裂了机身右侧的侧板),因为是右侧松动,导致飞机以右下滑姿态飞离视线(飞进壕沟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放弃了对飞机的控制并关闭了发射机(因为我认为飞机已经摔了),但是接收机的掉信号自动恢复预设值的功能救了飞机,在大家都看不到飞机的情况下,把受伤的飞机神奇的降到了壕沟中央,而且非常的稳(从机身上没有擦伤和泥土可以看出是滑跑降落而不是撞击后停稳的),杂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是DV机拍摄的,需要截图才好上图,暂时不上图了,等截下图片再上,先把 yuuki照片借来用用

注意,不是泥土而是黑色的蒙皮从机身上撕裂产生的纹路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4-12-19 at 21:28 ]

网友:
严重慰问!

楼主:
没事,粘一下就好了,反正都是用胶的老手了,情况没照片上严重。

下面是从DV上截的图,不是很清楚,可以看出飞机突然下沉后继续仰角爬升最后因为机翼松动右侧滑无人操作(已经伤心的关了发射机)飞入壕沟。

因为下沉太快,可以看出在DV上居然产生叠印。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4-12-19 at 21:30 ]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慰问!

网友:
我在小雨,4-5级阵风,薄雾中都飞过,最怕雾,小雨最不可怕,我在风中飞的经验是,尽量让飞机顶风飞,顶风时要收一点油门让飞机慢慢的顶风飞,甚至顶风悬停(放风筝)或倒退都没关系,顺风时却要加一点油门,如果飞机顺风时速度还没有风速快就失控了!侧风时,上风侧的机翼要低一些!风中飞拉杆千万要轻,顶风全风门,猛拉杆无异于自杀!

网友:
我最喜欢顶大风全油门然后猛拉杆!特别是上单翼的飞机,急速爬升的状态非常刺激!

网友:
事故再现,我估计在飞机没有上天的时候机身就已经有有伤了!是不是飞机受过伤你没有检查呀?

楼主:
小泼  在 2004-12-20 10:42 PM 发表:

事故再现,我估计在飞机没有上天的时候机身就已经有有伤了!是不是飞机受过伤你没有检查呀?

绝对没有,除了前面一次起飞撞了起落架,已经修好,而且加强了,经过我这几天维修来看主要还是过载太大造成机翼前缘固定处拉扯力太大直接把机身的蒙板扯破了。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说明京商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楼主:
其实也是国内代工的,为什么用作出口的品质就要好点?这些JS阿

网友:
挺幸运了

网友:
yuuki  在 2005-1-3 08:48 PM 发表:

此次事故.我的三叶2C46引擎难辞其咎.经过我2次炸机后.浪人竟敢继续使用.炸机精英不是浪得虚名.浪人家里还有一架塞斯纳-182.玉碎之时再上图

也不能怪三叶哦,我的也是跟浪人的一样,也炸过机,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把轴都摔歪了,修好后现在还不是照样爽飞!!!不能全怪发动机,环境因素也有影响的

楼主:
kingtiger  在 2005-1-3 09:01 PM 发表:

也不能怪三叶哦,我的也是跟浪人的一样,也炸过机,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把轴都摔歪了,修好后现在还不是照样爽飞!!!不能全怪发动机,环境因素也有影响的

确实,但是要是当时发动机不熄火的话,还有可能勉强控制,所以我订购了一台分体46发动机,估计明后天到吧,他的发动机真的不行了,汽缸磨损不说,化油器风门间隙也较大,现在试车居然会发生全开风门后一下快一下慢,怎么调都无效,不敢用了。等新发动机到了先磨好车,然后沐浴熏香,看个黄道吉日再去飞,呵呵。

网友:
kingtiger  在 2005-1-3 09:01 PM 发表:

也不能怪三叶哦,我的也是跟浪人的一样,也炸过机,看看我以前的帖子,把轴都摔歪了,修好后现在还不是照样爽飞!!!不能全怪发动机,环境因素也有影响的

说得对!风天放飞要考虑地形的影响!平坦地形的风一般地说也是平顺的,虽强度变化但方向不会突变!复杂地形就会产生紊流!风向飘忽不定,气流杂乱无章,越接近地面就越严重!且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风天放飞要尽量避开复杂地形!实在避不开时起飞后尽快爬高离开近地点的紊乱的气流!飞行时要尽量避免低空飞越壕沟,土坝,高墙等!必须经过时要倍加小心,要保持动力,高反应能力!
    我分析这次事故的原因就是紊流造成的!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1-3 09:50 PM 发表:

确实,但是要是当时发动机不熄火的话,还有可能勉强控制,所以我订购了一台分体46发动机,估计明后天到吧,他的发动机真的不行了,汽缸磨损不说,化油器风门间隙也较大,现在试车居然会发生全开风门后一下快一下慢 ...

它的滑翔性能还是不错的哦,我试过空中熄火也能飞回来哦.新发动机磨车磨好些对以后飞有好处哦.下次飞是拍些照片,给大家看看哦

网友:
哎~还是皮筋放心阿`~就算出来了还可以拉回来~呵呵`~
看样子算小伤~~稍微修补下就可以了`~多摔摔就好了`~长经验阿~~ :)

网友:
坎坷的征途!

楼主:
霹雳  在 2005-1-4 09:35 PM 发表:

坎坷的征途!

报告大家同志!
飞机早就出院了,只是现在太冷了,懒得飞,等到天气好就飞去,刚好有时间磨磨发动机。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1-4 08:38 AM 发表:

说得对!风天放飞要考虑地形的影响!平坦地形的风一般地说也是平顺的,虽强度变化但方向不会突变!复杂地形就会产生紊流!风向飘忽不定,气流杂乱无章,越接近地面就越严重!且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风天放飞要 ...

确实,当时选的方向是对的,可是风向突然变了,而且是从上往下吹,还是横风了,一下就把机身拉伤了,过后我修补的时候发现厂家有好多看不到的地方胶并没涂到,因为作为加强的木片条好多地方都没胶,看来新机也要先用胶加强一下,不能太相信厂家的胶结工艺,毕竟是人工流线型,工人的素质会严重影响模型的品质。,现在我修复后飞机增加重量快60克(都是AB胶),应该影响不大,左侧机身稍稍重了一点,重心基本没变。

网友:
风大不飞

网友:
京商40的蒙皮比较容易松脱,你怎样重新蒙上去的。

楼主:
雷管  在 2005-1-16 12:33 AM 发表:

京商40的蒙皮比较容易松脱,你怎样重新蒙上去的。

粘好木结构后用透明带粘蒙皮,增加了一点重量。

网友(2005-03-01):
zongqing52  在 2005-1-4 08:38 发表:

说得对!风天放飞要考虑地形的影响!平坦地形的风一般地说也是平顺的,虽强度变化但方向不会突变!复杂地形就会产生紊流!风向飘忽不定,气流杂乱无章,越接近地面就越严重!且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风天放飞要 ...

估计是遇上了低空风切变,别说模型机,就连真飞机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