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3D机的遥控可以用在固定翼上么

楼主(2004-12-19):
ESKY的3D机的遥控可以用在固定翼上么

如题,有人说ESKY不好,也有说ESKY的遥控好,我想买个3D机,然后用它的遥控发射机来配其他的固定翼,不知道能不能用啊,谢谢

网友:
飞固定翼四通摇控就可一飞了,E-SKY3D是六通摇控,应该可以用!

网友:
It cannot used for airplane because it is CCPM!

网友:
ESKY 3D电直的发射机不可用在固定翼,因为它是CCPM的发射机,舵机是有联动关系的。
不过ESKY的普通电直4通发射机是可以的,做工和性能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