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放大?

楼主(2004-12-19):
请问各位是不是只有有高频头的遥控设备才能加装功率放大器。
象4VF这样的机子能不能加对讲机的功率放大模块来增程呢?谢谢了!

网友:
不太清楚了,不过模型这么做可能意义不大吧?

网友:
可以加大功率!!!改天我把电图放上来!!!

网友:
正常情况下4VF应该够用了,完全可以飞到你看不到飞机它也不会失控,除非你要在飞机上加摄像头才考虑这个。

网友:
高频宽带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  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制作与调整
    最後所完成电路如图46所示。又,印刷电路基板如图47所示。图(a)为零件配置图,图(b)为印刷电路铜箔图样。也可以不打孔直接将零件装配在印刷电路的铜箔面上    图46 制作完成的宽带功率放大电路图(电路虽然简单,性能是由所选择的零件决定的,也即是要灵活应用晶体管,线圈和电容)
设计计算,虽然可以不必使用散热片,但是,仍然利用接地铜箔做为散热之用。功率晶体管2SCl970的散热片与集极电极连接,因此,要使用绝缘片後再装设在接地铜箔面上。
    温度补偿用二极管1S1588与2SCl970的散热片密接装配。由零件配置看来,T1与T2虽安装得很近,但由於使用环形铁芯,其漏磁较少,此较不必像空芯线圈一样,要注意电磁结合的问题。
    在此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此功率放大器为AB类,在没有信号时,也有电流流过线圈,此一电流称为静态电流( idlecurrent ) 。
    此一静态电流的调整可以通过基极侧的VR1KΩ,先设定为最大值,接入电源电压12V(电源装置若附有电流限制功能,则将限制电流设定为0.5A)。在此一状态下,将VR值往小方向调整,使集电极电流成为50mA~70mA。(将零件的端子折成直角,焊接在印刷电路基板的铜箔图样面上,温度补偿用的二极管要紧贴在晶体管的散热片上所制作的宽带功率放大器的特性图48所示的是以频率10MHz,输入功率在-20dBm~+20dBm间变化时的输出功率值。在同一个电路中,使用2SC1970与2SC2092(日立,27MHz用)做对比测试用。   2SCl970为VHF频带,在10MHz时的功率放大率约为28dB(Po=1W时),对於设计要求的10dB而言显得很大。  因此,输出功率Po=1W时的输入功率仅要求1.6mW即可。
    输出功率的饱和点为+33dBm(2W),在Po=1W内为线性放大领域。也即是,若要保证线性放大器的线性特征,应避免Po超过1W▲频率:功率增益所示的为将输入功率定为1.6mW,频率为1M~50MHz范围变化时的电路输出特性。
    2SC1970为VHF频带用晶体管,因此在高频的功率增益也不会降低很多。在50MHz约为23dB,功率放大率下降仅5dB。
    与此相对的2SC2092的功率增益下降7dB,因此,电路所使用的频带范围为1M~30MHz较为适当。
    由此可知当宽带功率放大器使用的晶体管为VHF频带用时,可以得到十分平坦的频率特性。

网友:
不知道可以把1970改成1971

你们买的1970价格是多少米?

我以前买的1970是12,1971是20

网友:
我有很多1971、1970等,都是大功率无线电话主台机上的,当时买回来30元一台!!!!现在还有几台都没拆的!!!

网友:
whjwi  在 2004-12-20 09:49 PM 发表:

高频宽带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  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制作与调整
    最後所完成电路如图46所示。又,印刷电路基板如图47所示。图(a)为零件配置图,图(b)为印刷电路铜箔图样。也可以不打孔直接将零件装配在印刷电路 ...

请注明转贴!

网友:
whjwi  在 2004-12-21 11:26 AM 发表:

我有很多1971、1970等,都是大功率无线电话主台机上的,当时买回来30元一台!!!!现在还有几台都没拆的!!!

一台能拆几个?

楼主:
我是在一个机场飞的,设备是4VF和FF6。因为间断性的干扰,一年的时间已经摔了N架飞机了。因为这个机场离自己的家实在是太近了,不想找其他的地方。所以才决定使用功率放大器的。

网友:
你想干扰机场?

网友:
2003ug  在 2004-12-27 10:17 PM 发表:

我是在一个机场飞的,设备是4VF和FF6。因为间断性的干扰,一年的时间已经摔了N架飞机了。因为这个机场离自己的家实在是太近了,不想找其他的地方。所以才决定使用功率放大器的。http://photo.5imx.com/up/04 ...

比较危险,可能会干扰民航飞机的正常运行哦,还是不要了吧。

楼主:
民航机场是根本不会航模出现的。再说我飞的时候是在机场开放的时候才行。所以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用到这么大的功率本身违法哦!况且在机场,功率大了不是一定要相同频率才会干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