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么将翼龙舵机上的钢丝拿下来啊?

楼主(2004-12-20):
那钢丝和舵机连接非常紧啊,感觉拿下来就要把钢丝连舵机那块的小头(与钢丝穿过舵盘后折了90度贴着舵盘安着)折过来,是这样拆钢丝的吗?

网友:
你不会把摇壁先卸下来啊。实在不行用你的钢牙把铁丝咬断不就OK了??

楼主:
摇壁还能卸下的吗?我真是菜鸟啊,呵呵,没试过啊,舵机那玩意挺贵的还不好买,不敢动它啊,不能咬啊,钢丝更难买,我找遍建材市场都没看到,哪敢咬它啊!!

网友:
摇壁当然能卸下来,不然给你的配件是看的呀

网友:
快乐小陈  在 2004-12-20 08:52 PM 发表:

摇壁还能卸下的吗?我真是菜鸟啊,呵呵,没试过啊,舵机那玩意挺贵的还不好买,不敢动它啊,不能咬啊,钢丝更难买,我找遍建材市场都没看到,哪敢咬它啊!!

市场上细钢丝不好买,但粗钢丝绳可多的是,裁上一节用一年

网友:
我的舵机连杆的钢丝是拆了老婆的雨伞做的,呵呵,材料很好找。不过要注意,现在有很多雨伞都不是钢丝骨架的,买的时候细心检查一下。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20 09:25 PM 发表:

我的舵机连杆的钢丝是拆了老婆的雨伞做的,呵呵,材料很好找。不过要注意,现在有很多雨伞都不是钢丝骨架的,买的时候细心检查一下。

那你老婆不拆了你?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2-20 09:49 PM 发表:

那你老婆不拆了你?

楼主:
哈哈哈,真是什么招都有啊,ljl超级版主粗钢丝绳是什么啊?是不是电缆啊?我也没见过啊?见到的粗钢丝绳好像都很软啊,把我女朋友的雨伞拆了只会让我损失更大啊!!!!

网友:
如果是个拐型的钩钩在舵盘上的话,就把舵盘从舵机上卸下来,然后顺着钢丝的拐弯把舵盘移下来就行了,稍微用点蛮力,不会损坏东西的。

网友:
雷达模型好象有的卖哦,你看下吧。

网友:
拧下摇臂(舵盘)连接舵机的小螺栓,从舵机上起下摇臂(舵盘),再将摇臂(舵盘)顺着钢丝的Z形头起下来就可以了。
钢丝可以到五金商店找穿线用钢丝,0.5元一米。

[ Last edited by liqm on 2004-12-22 at 17:33 ]

网友:
小方  在 2004-12-21 10:30 AM 发表:

楼上那个不叫舵角,叫舵机摇臂,舵角是飞机舵面上连接拉杆或者钢索的东西。

谢谢小方,笔误改过来了。

网友:
对啊 我拆时虽说费了点力气但觉得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