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请进

楼主(2004-12-20):
刘老师你好:
我想用一通道(4VF的第五通道)来控制一小继电器通断,
电路应是什么样的?继电器如何选择?舍不得拆
舵机
所以请
刘老师抽空解答。
休斯300

网友A:
几句话说不清楚,画几张草图供你参考,也许能帮上点忙......
图中的SN76604是专用舵机电路,原来吉林振华有邮购,不知现在是否还有的卖......比较难找到哦......
如果只是你自己做实验,我手里还剩几片,可以送你两片用。
第三张草图是用分立元件的,调整要麻烦些......
只有第一张图的(舵机)电路我实际做过,效果还行,其他图是纸上谈兵,没试过,仅供参考......
继电器可用那种微型的,3-5V即可,这类继电器绕组电流在几十毫安左右,吸合电压大约2V......
不知说明白没有?
电路草图如下:
祝你成功!
lxd1954

楼主:
感谢刘老师在百忙之中回复我,很详细,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
感觉是一种极大的乐趣。76604我去电子市场找找看,如找不到再麻烦
刘老师。
再次感谢!
休斯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