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摸友?

楼主(2004-12-20):
T-450X的配件哪里有卖?安装不扎实,尾旋翼夹松动,把尾旋翼夹上的球头给拉断了!有知道哪有卖的告诉我一声!非常感激!

网友:
在天域有,可以先用螺丝应急使用的。

网友:
Hyun  在 2004-12-20 23:20 发表:

T-450X的配件哪里有卖?安装不扎实,尾旋翼夹松动,把尾旋翼夹上的球头给拉断了!有知道哪有卖的告诉我一声!非常感激!

上两张照片给你看看,虽然这样装有点虚位,但影响不会很大,照片不是很清,在灯光下1秒的快门,没用三脚架,凑和着看吧。

楼主:
谢谢你!但我的不是这个坏了,是把尾旋翼夹上的球头拉断了!

网友:
哦,那个塑料的球头?

网友:
是这个吗?我也沾过的,用502外加胶片补强。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怎么办?沾起来?不够强度吧?

网友:
在没配件之前先应急着用吧,强度还可以,我是四周都用胶片补强的,还可以用,不再碰到的话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先粘上,然后拿一个买T恤时把衣服固定在纸板上的细别针,加热,从球头部插进去,等冷却就可以了

楼主:
这办法到是不错!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xjw68  在 2004-12-21 06:39 PM 发表:

修好了吗?

    我没办法在球头上穿针,只好先用"哥俩好"沾起来,在断口周围也糊上"哥俩好",能用,但有点当心它何时会再断开呀!还是买新配件来换吧!免得不知道什么时侯就断了飞出来岂不麻烦大啦?最好能动手加工一个铝质的尾浆夹就好了!你行吗?
    我看450X最脆弱的就是这个尾浆夹球头了!不知厂家怎么想的,做得那么细,还是斜的,怎么会结实呢?

网友:
Hyun  在 2004-12-22 23:44 发表:

我没办法在球头上穿针,只好先用"哥俩好"沾起来,在断口周围也糊上"哥俩好",能用,但有点当心它何时会再断开呀!还是买新配件来换吧!免得不知道什么时侯就断了飞出来岂不麻烦大啦?最好能动手加工 ...

小机床我是打算买的,配件这星期能到,你留意一下吧。

楼主:
买机床?也太烧了吧?买来就为了动手加工?那我先报个名:帮我加工一对尾旋翼夹怎么样?

网友:
Hyun  在 2004-12-23 00:24 发表:

买机床?也太烧了吧?买来就为了动手加工?那我先报个名:帮我加工一对尾旋翼夹怎么样?

是打算自己动手加工的,不过现在先练好技术,迟点再说,帮忙加工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对了!你想买多大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