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发射机工作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4-12-21):
我刚测了一下RD6000的工作电流,

不拉电线,大约300mA

拉天线,大约3A

这个正常吗?正常的大约多少?
另外,1800mAH的电池用在发射机上,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你是用数字表10A档测的,射频干扰,不准!
3A还了得都接近10w了!

楼主:
是啊,我也感觉不会那么大。

网友:
sxtcyf2004  在 2004-12-21 12:27 AM 发表:

我刚测了一下RD6000的工作电流,

不拉电线,大约300mA

拉天线,大约3A

这个正常吗?正常的大约多少?
另外,1800mAH的电池用在发射机上,能用多长时间?

如果是3A的话,1800MAH的电池只能用36分钟.
电流真的又这么大吗?

网友:
一般都250毫安以下,过大则RF输出也大,将会违反这类设备发射功率规定,而且还要考虑电池使用时间,如果是电老虎,谁受得了啊?

楼主:
我估计是因为干扰,所以不准,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准确测量?

网友:
不大可能吧,那不成电台了

网友:
3A????你的RD6000是极品,应该 是电子管的

网友:
使用机械指针表测会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