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浆和木浆~~

楼主(2004-12-21):
因为还在调试阶段,所以装上比较耐操的ABS浆,飞是可以飞起来,但最长时间只有5,6分钟左右,测量电流比亚拓网站上的高,还有烦人的双桨问题,怎么调都调不好,昨晚拿出木浆一试,居然非常稳定,电流也落到了正常的范围,所以建议在abs浆调试上有问题的大侠们,换木浆试试,或者会有所发现~

网友A:
要找这么说就是桨有问题了?调桨吧

网友B:
是啊,没有理由ABS这么差的啊..

楼主:
ABS浆太软,容易双桨,低速调好了,高速也会双桨~~郁闷

网友C:
检查一下桨夹是否太紧了,ABS桨调好了应该不会双桨的,而且也耐摔的。

网友D:
不会这么差吧!!
觉得双桨很好消除的,说明书上有介绍的.

网友E:
那就用木浆吧!摔坏了自己动手做一对就是了!E-SKY的木浆我都做过,450X的浆比它大,更好做啦!

网友A:
那提前帮我做几副?

网友E:
我做好一付了,但今晚没4.5的钻头,明天装了看行不行!照片在"电直改装"里!
ABS浆的确有问题,我的装上ABS浆,根本就离不开地面!在地上"爬"几个来回,马达\电调就烫的不得了!装木浆还可以飞!我的是17A电调,装木浆可以飞,装ABS的浆就离不开地面.这说明:ABS的浆功耗的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