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达混控+电调的驱动能力是多大?谢谢!

楼主(2004-12-21):
请问:飞达混控+电调的驱动能力是多大?主、尾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分别为多少?谢谢!

网友A:
12V/10A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正常情况下,我测得的数据是:主马达4-5A(最大油门)、尾马达1A(最大油门),一般正常飞行时,电流比这要小约1/3。都是在12V下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