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介绍一下电动线操作的基本知识和一些比较好的飞机?

楼主(2004-12-21):
对电动线操纵飞机感兴趣,以前只飞过火鸟403一类的遥控飞机
可否介绍一下电动线操作的基本知识和一些比较好的电动线操纵飞机?

网友:
线操纵模型和遥控模型是航模中的两个项目~
线操纵是通过两根钢丝来控制模型升降舵面(特技模型可以控制襟翼)来完成各种圆,方,三角,动作或动作的组合成为八字,等等。。。。。
电动线操纵先在有两种一种是操纵线就是用电线来代替~电池在身上的模型。一种是电池在模型上操纵用钢丝来控制~但现在常见的是用电线控制的~
一般用钢丝的是在电动线操纵空战中使用~~
现在电动线操纵模型好的就是空中精灵但是电动的有很多的缺点~如果很有兴趣建议使用油动的~~发动机使用2冲程~2.5毫升~模型也可以买到成品~易组装~只要多做地面的练习很容易上手~但是线操纵是个长期的过程~没有个几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高难动作的~本人学线操纵2年多了现在才能做基本的普及级动作国际级动作还不能完成~
另外线操纵需要的场地比遥控的小一般的学校操场都可以来飞~所以易普及~一般练习用的模型带发动机成品模型启动电池~启动机都加上的话也就在500-600元之间~比遥控要便宜的多~而且维护费用低~一般的小伤都可以修复~而且发动机小很省油~一般4升的成品有不含消极甲烷的一桶可以飞行进50多个起落~而且2。5的模型足可以完成国际级动作不需要进行升级~没有模型的淘汰等问题~
以上全是个人建议~作为线操纵板的斑竹~很高兴能有人对线操纵有兴趣~~有什么可以加我QQ~~362048351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答~谢谢你对线操纵的支持`
上传的电动线操纵照片~

油动线操纵~

线操纵比赛用的象真模型~(此机98年世界冠军韩新平比赛用国际级线操纵特技模型此机用意大利超级老虎61级发动机~)

[ Last edited by tanmeng520 on 2004-12-22 at 14:20 ]

楼主:
谢谢版主的细心解释,还有如下感想和问题
1:把动力电池从机身上挪下来,放在操作者身上,是个大进步,电动飞机的重量至少减轻了1/3,
如火鸟400的飞机全重450克左右, 动力电池重129克, 飞机越大,电池重量越大.

2:连接操纵者的电线可以完成对飞机的供电/控制功能(飞机上仍然装舵机和调速器,但省去接收机),取消无线发射机和接收机,飞机的成本又降低很多.

3:对于初学者使用的初级电动线操纵飞机,螺旋桨最好是后推的,象火鸟400那样.这样电线和螺旋桨不容易缠绕和接触,以免螺旋桨打断电线.

4: 你可以推荐几款你认为不错的电动线操纵飞机吗?

网友:
呵呵~~
我也解释了啊~
目前只有电动线操纵空战用的是在机身中放置电池~
至于后退~在线操纵项目中可能性不是很大~目前我还没有见过此类模型~至于调速器就是操纵手柄~上面有开关~没有无线发射机~是用电线控制的~
目前价格我还不是很清楚~大概在100-180元之间~我认为~大概看过介绍~我觉得还是用油动的比较好~电动模型想做最简单的线操纵特技(过顶)都很难完成~一般要对模型进行人为的改造~~把电线用0。75毫米的漆包线来代替~电池组也要换~电机也有换才可能完成动作~而且没有一点线操纵的感觉~我飞这么久~飞过两次电动~~就是(空中精灵~)他们让我做动作我摔了两次~要知道我飞油动作全套普及级动作才摔了4次模型~哎~~觉得很郁闷~电动的只适合高手去对模型进行研究~来玩~而想飞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真想要的话~~~~~就是最上面的一个图片~

网友:
电动的话,上大功率电机时候导线粗细是个问题,太粗了风阻大,太细了不能过大电流。

线操纵需要速度,大概只能直驱吧?

网友(2005-01-20):
可以把电池放在飞机上~~
但是模型要轻~~~用钢丝控制~
这样比用导线控制要好的多~
也安全~~~
一般用0。75毫米的差不多啦~~

网友:
总希望能解决导线控制的缺陷,那就可以用电瓶飞了。

不过漆包线的漆皮磨损的话可是问题严重。

网友:
是的`~~
先在的电动空战模型的电池哩电就是在模型上的`~可以直传~没有导线的电阻~~~~~在特级上还没有发现用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