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马达问题?

楼主(2004-12-21):
大家好,
GS B28-56-09无刷马达;GS 380级钴马达-BM380-L56;GS B28-56-04无刷马达(KV:3200RPM)
一、都大概有多大扭矩。
二、如何让他转起来和控制转速(无刷马达的控制器,能否在直接控制马达运转)。不用到模型上(没有
遥控器
控制)。
三、有哪些有刷马达,转速不需太高(3000多转以下,要扭矩大的)功率大些(如GS B28-56-04无刷马达(KV:3200RPM) 的功率。请介绍一下型号,和那有卖的。
谢谢了

网友:
再请教日本SuperSPEED 400 Modified 380级马达 和GS 380级钴马达-BM380-L56
在功率、扭矩、转速上有何区别

网友A:
有刷马达接上电源调电压就可调转速,无刷比较困难,根据公式P(功率)=F(力)*U(速度),可以知道相同功率在转速低时有大力矩,我有70W的无刷,转速每伏980(没有加减速的),重50g,工作电压6-15V,电机效率70%,200元一个,5个以上卖.
[ Last edited by sunrise on 2004-12-21 at 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