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4-12-21):
现在手里有好多个充电
电池
,也有好几个
充电器
,现在又买了双响炮的嘉宝又送了两个9.6V的电池.我的问题是:1.现在手头有7.2V的10V的还有12V的充电器,这些充电器可以用来给双响炮的9.6V的电池充电吗?如果可以,有什么注意事项? 2.如果是给电池组充电(如7.2V、8.4、V9.6V、12V等),对充电器的电压有什么要求?如7.2V的充电器可以给9.6V的电池组充电吗?12V的充电器可以给7.2V的电池组充电吗?如果可以,那么充电时间又该如何计算? 3.充电器上标称电流有250M有300AMA也有750MA,想问的是:充电电流有上限的要求吗?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4-12-21 at 18:14 ]

网友A:
用12V的充电器可以充9.6V和7.2V的电池,10V和7.2V的充电器不能充9.6V电池,充电器的电压\功率和电池的容量越大,充电电流越大,就用万用表监测电流.充电电流一般不要超过电池容量的30%,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5,电池温度不超过45度.

楼主:
感谢[永不低头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