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制作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楼主(2004-12-21):
玩电动模型飞机,少不了要用到锂电池。但是锂电池充电常常令人苦恼。其实很简单,锂电池充电器原理就是,恒压限流。自己动手做吧。
需要准备以下东东:
机壳一只,5W/6-8V电源变压器3只,试验板一块,东明锂电池充电板3块,整流2极管1N400X 6-12只,1000-4700uf/16V电解电容3只,发光2极管6只,电阻3只,插头插座等。全部的材料需70元。
调试:
先调整锂电池充电板电压调整电位器,使输出端电压到4.2V,在使输出端接上一只6-8欧3W以上电阻,调整电流控制电位器,使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大即可。你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电阻两端的电压,可以得到不同的充电电流。东明锂电池充电板最大充电电流在600mA左右。

注意:充电器每次只能充一组7.2V(7.4V)或者10.8V(11.1V)的电池组。充电黄灯熄灭时,电池电压在4.16V左右,如果不是急着使用,可继续充1-2小时,效果最佳。长时间充电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22 at 01:02 ]

网友:
你那个变压器很有特色,质量应该不错,价钱也不错吧

楼主:
这里面的元件最贵的就是变压器,11元/只。普通的只要6-7元。

网友:
不错,DIY了多长时间?

这DD造价多少?

[ Last edited by 陆虎 on 2004-12-21 at 19:35 ]

网友:
能够DIY就是好,不用被js砍

楼主:
陆虎  在 2004-12-21 07:34 PM 发表:

不错,DIY了多长时间?

这DD造价多少?

作这个东东虽然不是体力活,也花了我两个晚上的时间

全部材料成本700毛人民币。

楼主:
aimo  在 2004-12-21 07:49 PM 发表:

不错,我的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买的6v变压器不能用,要输出8-12v才可以哦,我的是3w的,也有点小

你用的变压器可能是功率小了。买变压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初级线圈的电阻,大于500欧的肯定不行。次级电压太高,充电板发热严重。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23 at 02:48 ]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我要你一半的手艺我就高兴死了!

网友:
这个东西算简单了,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好啊。绝对平衡的充电器。希望早日用上

楼主:
呆呆,这台充电器本来是给你作的不好意思,它被张大侠给拿走了。

网友:
唉,远亲不如近邻啊 下次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楼主:
哈哈,这就是远离革命队伍的结果。你的晚几日再做过给你。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在哪儿买的(最好详细到摊位),我也去买几只。

网友:
换个思路
用2手的AT电源做供电部分好不好?
12V电流足量,还有铁外壳 散热风扇,酷!
还很便宜

网友:
说实话,东明的充电板是在不敢恭维……买的时候记得多买两块,如果元件库存丰富的话另当别论……

还有,变压器功率余量不要太大,尤其是前端不能用稳压电源,不然充电板的调整管发热巨大很快就报销。功率余量也不能太小,不然电流调不上去。到底多少合适呢?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嗬嗬!

网友:
强烈要求gxlzhdx生产成品,供大家购买.我先预定一个11.1V的充电器.

网友:
说句实话,一般EI型变压器+稳压管充锂电池效果真不敢恭敬!因为内阻大,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还比较大,比较稳定当锂电池电压升到4V程度的时候,这时电流就非常小!要充满电池就需要漫长的时间,而用开关电源就可以实现内阻小,从而得知很快就能把电池充满!(这是恒压恒流电源对锂电池充电而言,有IC控制的就不同说法)

楼主:
陆虎  在 2004-12-23 03:47 PM 发表:

说句实话,一般EI型变压器+稳压管充锂电池效果真不敢恭敬!因为内阻大,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还比较大,比较稳定当锂电池电压升到4V程度的时候,这时电流就非常小!要充满电池就需要漫长的时间,而用开关电源就可 ...

乖乖!!!就你上面所说的这段话,在电子方面,你真的没有资格和我对话。开关电源是什么东西,3A 5A 10A 的充电电流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如果用关电源来做锂电充电器,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充电板了,在它的基础上改造一下即可实现。锂电池的最大快充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CA,以电池容量1C的充电电流充电,也不可能在两小时的时间内充满电池。这是锂电池的特性决定的。

我做这个充电器的目的,只是告诉大家比较简单实用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充电方法。对于整个组合,所使用的元器件都是普通可以方便找到的。充电电流在选用材料时已经决定了。如果你真的有能奈,也做一台向样的锂电池充电器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手上有一台朋友的所谓的平衡充电器,充电效真的不敢恭敬,充过的电池大肚子。用的就是开关电源加平衡保护板。其实就是手机充电器加所谓平衡保护板吧。开关电源是效率高,但是如果稳压精度不高.........。我作过试验,单电源输入,加平衡保护板,要做到大电流充电是不太可能的。只有每组充电电路物理意义上独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电。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23 at 20:40 ]

网友:
aimo  在 2004-12-23 04:14 PM 发表:

东明的充电板是600MA恒流源,内阻并不大呀,改恒压充电时(4。2V)才是大内阻的

好!!!

请看官方介绍!!

商品描述:
由精密可调稳压源,恒流源组成,可对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电池充满自停,使用安全。恒流恒压源均由多圈电位器进行精细调节,可为单节或多节锂电池充电。
外形尺寸:4.5×3.5×1.5cm

商家都说明了是恒流恒压,难道你买的是特别的不成?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23 07:41 PM 发表:

乖乖!!!就你上面所说的这段话,在电子方面,你真的没有资格和我对话。开关电源是什么东西,3A 5A 10A 的充电电流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如果用关电源来做锂电充电器,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充电板了,在它的基础上改造一下即可实现。锂电池的最大快充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CA,以电池容量1C的充电电流充电,也不可能在两小时的时间内充满电池。这是锂电池的特性决定的。

我做这个充电器的目的,只是告诉大家比较简单实用对电池没有伤害的充电方法。对于整个组合,所使用的元器件都是普通可以方便找到的。充电电流在选用材料时已经决定了。如果你真的有能奈,也做一台向样的锂电池充电器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手上有一台朋友的所谓的平衡充电器,充电效真的不敢恭敬,充过的电池大肚子。用的就是开关电源加平衡保护板。其实就是手机充电器加所谓平衡保护板吧。开关电源是效率高,但是如果稳压精度不高.........。我作过试验,单电源输入,加平衡保护板,要做到大电流充电是不太可能的。只有每组充电电路物理意义上独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电。

你的什么锂电池的特性??95%的手机充电器对手机电池充电都是在2小时内完成的,难道你说它们都没充满电的吗???

说实话,你这个充电器比较传统,外形大,效率小,投资成本高!我可没兴趣模仿!我现在用的是开关电源12.6V接笔记本拆的三串保护板对三个串联电池充电,外形小,实现成本底,效率快,电流一般都在800mA左右!改天我上几张PP给你看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4-12-23 11:04 PM 发表:

加电10分钟后用数字万用表检查一下输出电压?有什么意义吗?不接电池的时候,蟆蛤充的输出会很高,接电池的时候10分钟就充满了?

充电器输出端空载加电10分钟后用数字万用表检查一下输出电压,主要是为了让充电器的电子器件热稳定后测量的输出电压比较真实。蟆蛤型的手机充电器电源部分有用电容降压后稳压的,也有是开关电源的,最好选择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大些。合格的产品空载时的输出端电压也是4.2V,不会误差很多。

楼主:
陆虎  在 2004-12-23 10:22 PM 发表:

你的什么锂电池的特性??95%的手机充电器对手机电池充电都是在2小时内完成的,难道你说它们都没充满电的吗???

说实话,你这个充电器比较传统,外形大,效率小,投资成本高!我可没兴趣模仿!我 ...

你的什么锂电池的特性??95%的手机充电器对手机电池充电都是在2小时内完成的,难道你说它们都没充满电的吗???

关于锂电池的充电时间,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试验。用电池容量1C的电流开始充电,看看实际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充满。
开关电源12.6V接笔记本拆的三串保护板对三个串联电池充电,充电电流800mA左右是不错的方法。电流大于1A后,有可能效果不好。800mA的充电电流对模型用的大多数锂电池容量,不算大的电流。笔记本电池的充放电保护板我也有几块,也在使用。一般的人要找到能正常工作的保护板是件不太容易事情。开关电源12.6V加笔记本拆的三串保护板的价格也不会很便宜。主要还是不容易找到。不同的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保护板在使用的方法上会有所不同。最好还是加上充电显示电路直观些。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2-24 at 00:36 ]

网友:
iijjj  在 2004-12-22 15:10 发表:

楼主的变压器在哪儿买的(最好详细到摊位),我也去买几只。

楼主答复一下啊!

楼主:
在通银商场买的,现已没货。

网友:
不会吧,想买就没货了,郁闷!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24 12:10 AM 发表:

你的什么锂电池的特性??95%的手机充电器对手机电池充电都是在2小时内完成的,难道你说它们都没充满电的吗???

关于锂电池的充电时间,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试验。用电池容量1C的电流开始充电,看看实际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充满。
开关电源12.6V接笔记本拆的三串保护板对三个串联电池充电,充电电流800mA左右是不错的方法。电流大于1A后,有可能效果不好。800mA的充电电流对模型用的大多数锂电池容量,不算大的电流。笔记本电池的充放电保护板我也有几块,也在使用。一般的人要找到能正常工作的保护板是件不太容易事情。开关电源12.6V加笔记本拆的三串保护板的价格也不会很便宜。主要还是不容易找到。不同的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保护板在使用的方法上会有所不同。最好还是加上充电显示电路直观些。

实际??全球使用手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手机电池95%都在2小时内充满而且还不需要1C
的电流,一般0。7C就足以在2小时内充满!!!

800mA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电流,而对于1300mA--1800mA的模型锂电池充电也不会满到那里去?(充1300mA最多不超过2小时,充1800mA也是在3小时内)
而你做的那个充电器输出电流根本就很小,估计都在500mA以下,内阻又比较大输出特性就如你所说的充500mA的锂电池用1C电流充电,而你2个小时都充不满原因就是因为内阻大,充电过程中在锂电池电压达到单颗4V的时候,你的充电电流已经很小,应该已经到了0。1C左右,所以我再三强调恒流恒压充电必须使用内阻小的电源,所以开关电源比EI钢芯电源要好,充电时间也比较快(功率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2-23 11:38 PM 发表:

充电器输出端空载加电10分钟后用数字万用表检查一下输出电压,主要是为了让充电器的电子器件热稳定后测量的输出电压比较真实。蟆蛤型的手机充电器电源部分有用电容降压后稳压的,也有是开关电源的,最好选择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大些。合格的产品空载时的输出端电压也是4.2V,不会误差很多

这个玩意就更没意思,希望大家不要使用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对大于1000ma的电池充电!!

一个慢不说,二个其品质也不怎么样,电压也不怎么准确在4。2V,充电电流一般都在250-300mA以下,而电池电压上升到4V的时候充电电流已经很小,约50mA,到达不了1000mA的0。1C对充电而言已经没意义了!

当然,如果充小容量电池就还可以

网友:
aimo  在 2004-12-24 10:46 AM 发表:

嘿嘿,我用摩托罗拉原装充电器充我改装的1800mah手机电池也要5-6个小时啊,如果输出电流只要500ma那么也不需要非常低内阻的电源啊,如果设定终止电压4.2v充电电流500ma,那么充电时间就是固定的呀,跟内阻没关系啊!再说,开关电源也不全都是超低内阻的呀。我曾经短路开关电源输出端测得电流1a,照你说的应该几十安啊。什么都不能一概而论啊,况且手机充到4.2v的时候就由保护板切断充电电路了,而不是象我们的充电器继续补充1-2小时。

500mA是没必要用开关电源!但1000MA用EI电源就不理智,效率极低!

虽然你把终止电压设定在4。2V,充电电流在500mA,你的充电电流不可能不随着电压的升高而电流逐渐减少!!!肯定不可能一直都是500mA!!!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在几十安的,开关电源也有区分电流和电压的!!!

就如乌龟充电器也有的是开关电源,但它输出电流很小!不可能像你所说的几十安!

网友:
aimo  在 2004-12-24 12:33 PM 发表:

是啊,各有所好啊,不必强求,充出来的效果好是硬道理

同意

网友:
但是有没有想过,做的太大了看着都不舒服。没有电子制作经验的朋友完全可以做更好的充电器。而且如果买比较好的电池的话,平衡问题也不显得特别突出,只有买了不好的电池才这样!

网友(2005-03-31):
东明锂电池充电板在哪能买到啊?

网友(2005-05-26):
我来说两句吧,大部分手机充电器(蛋冲)里面是有一个简易开关电源配上4运放LM324作电压检测制成的简易恒压充电器,对手机电池来说不会造成重大危害,因为手机电池中有保护板,但对航模用电池就比较危险了,因为蛋冲用的器件根本保证不了精度(电压、电流),曾经发生过由于电压不稳蛋冲冲爆电池的事故(鄙人亲见)。所以劝模友们少用蛋充为好。
至于原装手机线充,基本上就是一个AC/DC电源,应为它的充电控制电路在手机里

网友:
火之魄  在 2005-3-31 11:07 PM 发表:

东明锂电池充电板在哪能买到啊?

www.zz-dm.com

网友:
这个,我早就试过了,只是没有你的复杂,我用一个双绕组变压器,两个充电板。。

网友:
变压器好贵,我还是去弄几个旧电源吧,品牌机里面的电源体积都比较小,呵呵

网友:
那块带大功率三极管的小板是什么咚咚  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