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4-12-21):
亚拓无刷
电机
400L,亚拓35A无刷电调,
电池
狂模2500MAH11。1V,发射机RD6000,接收RX611。
油门接在3通道,
舵机
接在1通道,然后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打到最高,接通电源,听到提示音乐后,再没反映。接通电源的时候 舵机会动2下,之后怎么打舵都没反映。高手们看看怎么会事???问题在那啊?谢谢

网友A:
你想干什么?一般像你这种做法油门最高在发射状态,再开接受,是设置无刷电调的步骤。如果你想让电机转起来,试试先开发射,把油门到最低点,接电源,开接受,然后再推油门,电机就应该转起来了。

楼主:
NO 没反映的!早已经试过了

网友B:
怎么!还没上天呢!!
我比你后买,都飞了快一个星期了.
估计是你无意中调了电调,正好不能运转的设置.
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打到最高,接通电源,听到提示音乐后,你再把油门推到中部,应该会听到嘀嘀声,
接着就是设置了.具体怎么设置,你看亚拓直升机调试的VCR.我用的是凤凰电调,所以也不清楚亚拓电调.
有空来贵阳!!

网友C:
你的设备(收发)有问题,检查下

网友B:
最好你人来,你来回邮寄的时间,都可以来贵阳好几趟了.

楼主:
也行,你上次留给我的电话我弄丢了.再告诉我一下!

楼主:
刚才看了几个老贴,觉的看来是发射机的问题.RD6000常出现,除了没信号外其他都正常的问题啊,不过电池方面我没接反过啊!应该是发射机没信号输出.在那可以修理?

网友D:
亚拓的电调开机的音乐声是开机确认音,第二次音乐声是系统侦测OK提示,你只听到一次的话那就是RD6000没发射了。

网友E:
我的不开发射机,接上电源的话没声音,所有舵机乱动作.先开发射机就有两声"滴滴"声!舵机不会乱动的.你的发射机开了,可能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