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 图

楼主(2004-12-22):
电机长:50毫米(不加前面的轴长)
电机直径:35.5毫米
前面伸出的轴长:13毫米(不加中间的那个4.5毫米的小台)
电机轴的直径:3.2毫米
重量: 155克

请问:这个电机是什么级别的?用它做直升机的主电机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多少?配直径多大的旋翼合适?谢谢请帮忙

网友:
看直径应该是360的,你要是想拿这个做直机动力,恐怕还需要很多数据。比如转速。可以和商城卖的电机比较一下。不过现在都在向无刷靠拢,还是无刷来的实际。

网友:
这是540电机,工作电流应该在20A左右.

网友:
有点想刮胡刀的电机哈哈~~~~~~~~~~~~

网友:
电吹风的电机

网友:
转速  在 2004-12-22 01:39 PM 发表:

这是540电机,工作电流应该在20A左右.

标准的540级电机,如果是高速的工作电流应该在20A左右。

网友:
很象出土文物

网友:
电机是540级的,太大了,用在电直上不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这个电机是我5年前在网上买的,他说是直升机用的,接12V电源转速很快,就是不知道能飞多重的飞机?

网友:
后盖很危险的(不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