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池的电压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4-12-22):
比如:8。4v1100mah的镍氢电,用什么样指标的充电器合适?7.2v1a的可以充马?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4-12-22 at 02:47 ]

网友:
不行。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池组的电压必须匹配。

网友:
电池充电可以这样操作:充电电压必须大于电池电压,大的越多充电电流越大,锂电池必须定电压3.7V的电池充电器要定在4.2V上,镍氢电池用恒流充容易计算时间,充电时间大约等于容量除以充电电流再乘1.5倍左右,充电电流不大于容量的三分之一为宜,电池温度不要超过45度,无论是锂电还是镍电,充电电流过大都会影响寿命.

楼主:
那用7。2v充电器给8.4v电池充电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呢?

网友:
要不冲不进去,要不就冲的很慢,呵呵
没什么恶劣的后果

网友:
充不进去

网友:
充电电压必须大于电池电压,大的越多充电电流越大,但大太多电池就玩完了

网友:
如7.2V是直流电压就充不进,如果是脉冲平均值就可以.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28 08:55 PM 发表:

那用7。2v充电器给8.4v电池充电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呢?

???
充不了!

网友:
简直和我问的问题完全一样,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12月21日我发帖问的问题:现在手里有好多个充电电池,也有好几个充电器,现在又买了双响炮的嘉宝又送了两个9.6V的电池.我的问题是:1.现在手头有7.2V的10V的还有12V的充电器,这些充电器可以用来给双响炮的9.6V的电池充电吗?如果可以,有什么注意事项?  2.如果是给电池组充电(如7.2V、8.4、V9.6V、12V等),对充电器的电压有什么要求?如7.2V的充电器可以给9.6V的电池组充电吗?12V的充电器可以给7.2V的电池组充电吗?如果可以,那么充电时间又该如何计算? 3.充电器上标称电流有250M有300AMA也有750MA,想问的是:充电电流有上限的要求吗?

以下是永不低头朋友的答复,他说:用12V的充电器可以充9.6V和7.2V的电池,10V和7.2V的充电器不能充9.6V电池,充电器的电压\功率和电池的容量越大,充电电流越大,就用万用表监测电流.充电电流一般不要超过电池容量的30%,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5,电池温度不超过45度.

五一的时候花99元买了一个GP套装,里面是1300MA的电池,充着没问题。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些2000MA的电池,不想一放进去就把GP充电器给弄坏了,现在不管用了!

因此,我还想知道的是:充电器说明书里指出可以给700-1000MA的电池充电,是不是就不能给超过1000MA的电池充电?否则就有损坏充电器的可能???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5-1-7 at 15:23 ]

网友:
krzj  在 2005-1-7 03:02 PM 发表:

简直和我问的问题完全一样,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12月21日我发帖问的问题:现在手里有好多个充电电池,也有好几个充电器,现在又买了双响炮的嘉宝又送了两个9.6V的电池.我的问题是:1.现在手头有7.2V的10V的还 ...

你GP充电器的损坏并不关2000毫安电池的事,除非你的电池是坏的了

网友:
winle  在 2005-1-7 04:07 PM 发表:

你GP充电器的损坏并不关2000毫安电池的事,除非你的电池是坏的了

可现实是:电池好好的,而充电器坏了!

楼主:
我用7.2v1a的充电器,冲8.4伏的镍氢电可以冲进去,而且充满自停。不过没敢用好电池[才买的kan1050mah]试验。

充电器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深圳奥博特电子有限公司产的,型号3p10-n1512。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1-9 at 17:05 ]

网友:
你们的gp是什么套装?
什么价钱啊~~

网友:
嘿嘿,会从不满的吧

网友:
单节电池电压在1。45V左右就认为充满了,电池节数*1。45得出电压值,这个值作为选择充电器电压的依据。

网友(2005-01-25):
krzj  在 2005-1-8 12:02 PM 发表:

可现实是:电池好好的,而充电器坏了!

电池容量越大,同样电压下充电电流会越大,如果超过了充电器负荷,自然会烧坏充电器.

网友:
我的感觉:用简单充电器给电源充电似乎没问题,但用复杂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就有可能损坏充电器的电路部分!

举例说明一:2000MAH的电池,用十几块钱的劲牛充电器充电没问题,但一放进GP套装(2004年五一时99元买的,配四节1300MAH电池)就把充电器的一组给弄坏了(GP充电器是两节电池一组,同时可充两组四节电池,但并没有充满指示灯,只是说充满后会自动转入涓流充电)。

举例说明二:还是上面的2000MAH电池,一接上论坛买的AKE S800智能充电器,什么红色绿色都没了,LCD灯灭了!还算万幸,没有损坏,充佳宝和论坛买的电池都没问题。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永不低头朋友的回答是正确的,可能是电池容量越大内阻越小,大电流造成充电器电路元件损坏。